mega 2560板子在3d打印机

楼主(2016-04-23):
1、下载固件——Marlin
由于Marlin固件的强大功能和简单易用,所以这里暂时只介绍Marlin固件。
Marlin原版下载地址(很多参数都需要自己配置):
我自己配置的Marlin固件大部分参数已经改好:http://vdisk.weibo.com/s/dt1ol2fSahCM
delta机型固件:http://vdisk.weibo.com/s/dt1ol2fSahjs
我的淘宝店铺:MakerLab
2、配置固件参数
如果你下载的是我提供的固件,那么大部分参数不需要调整,基本上烧入后就可以进行后面的工作了。但下面需要配置的参数还是知道比较好,免得因为固件配置有问题打印机而无法使用。没有提到的参数默认即可。
#define BAUDRATE 250000这是配置串口波特率的,只有上位机波特率和固件波特率相同来能通讯成功,一定需要注意。当然也不能随便改,常见的波特率为:24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250000。在3d打印机中常用的是后3个。
#define MOTHERBOARD 33 这个参数是配置板子类型的,3d打印机主控板类型非常多,每个板子的io配置不尽相同,所以这个参数必须要跟你自己的板子类型相同,否则无法正常使用。我的板子是RAMPS1.4版本,对应的配置应该为33(单打印头配置),和34(双打印头配置)。如果你使用的是其它板子,请参考旁边的注释并选择合适的配置。
#define TEMP_SENSOR_0 1
#define TEMP_SENSOR_BED 1这两个参数分别配置温度传感器的类型。这是读取温度是否正常的重要参数,如果读取的温度不正常将不能工作甚至有很大的潜在危险(烧毁器件等)。配置为1说明两个都是100K ntc热敏电阻。如果你使用了其它温度传感器需要根据情况自行更改。
#define EXTRUDE_MINTEMP 170 这个参数是为了防止温度未达到而进行挤出操作时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果你做其它3d打印机,比如有朋友做巧克力打印机,挤出温度只需要45度,那么这个参数需要配置为较低数值,比如40度。
const bool X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const bool Y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const bool Z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 这里的三个参数是配置3各轴的限位开关类型的,配置为true,限位开关默认状态输出为1,触发状态输出为0,也就是机械限位应该接常开端子。如果你接常闭端子,则将true改为false。
#define INVERT_X_DIR false
#define INVERT_Y_DIR true这两个参数是比较容易错的。根据自己机械的类型不通,两个的配置不尽相同。但是原则就是要保证原点应该在打印平台的左下角(原点位置为[0,0]),或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