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定位+1602 源程序

楼主(2016-04-24):
很好的GPS  for51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gps1602.c
模块名称:
功能概要:

取代版本:0.0.1
修改人        :pulan
完成日期:2007.07.27
升级说明:create
cpu:stc89c58    晶振频率:11.0592Mhz
硬件连接:
---------------------------------------------------------------
|DB0-----P0.0 | DB4-----P0.4 | WR-------P2.2 | A0--------P2.1 |
|DB1-----P0.1 | DB5-----P0.5 | RD-------P2.4 | Vo悬空 |
|DB2-----P0.2 | DB6-----P0.6 | CS-------P2.5 |
|DB3-----P0.3 | DB7-----P0.7 | RST-------P2.3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sbit LCM_RW = P2^5;  //1602定义引脚
sbit LCM_RS = P2^4;
sbit LCM_E = P2^6;

//sbit GPS_SPD=P1^2;
//sbit SPD_TYPE=P1^3;
sbit KEY1=P1^1;

char code TIME_AREA= 8;            //时区

//GPS数据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JD[10];            //经度
unsigned char JD_a;            //经度方向
unsigned char WD[9];            //纬度
unsigned char WD_a;            //纬度方向
unsigned char time[6];        //时间
unsigned char speed[5];        //速度
unsigned char high[6];        //高度
unsigned char angle[5];        //方位角
unsigned char use_sat[2];        //使用的卫星数
unsigned char total_sat[2];    //天空中总卫星数
unsigned char lock;            //定位状态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nsigned char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nsigned 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nsigned 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显示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bit page;
bit spd_type;

void sys_init(void);
bit chk_key(void);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void LCMInit(void);
void LCD_cls(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ar Bhour;
    unsigned int Knots;
    sys_init();

    while(1)
    {
        if(buf_full==0)                //无GPS信号时
        {
            dsp_count++;
            if(dsp_count>=65000)
                    {
                LCD_cls();            //清屏
                DisplayListChar(0,0,"No GPS connect..");
                while(buf_full==0);
                LCD_cls();
                dsp_count=0;
                    }
        }
        else
                {                        //有GPS信号时
            if(chk_key())
                    {                //检测到按键切换显示
                page=!page;
                LCD_cls();
                    }

            if(!page)
                    {                        //页面1
                if(buf_full|0x01)
                        {                //GGA语句
                    if(lock=='0')
                            {                    //如果未定位
                        DisplayListChar(0,0,"*---.--.----  ");
                        DisplayListChar(0,1,"* --.--.----  ");
                            }
                    else
                            {                            //如果已定位
                        DisplayOne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DisplayOneChar(i+1,0,JD[i]);
                                }
                        DisplayOneChar(4,0,'.');
                        for(i=3;i<10;i++)
                                {
                            DisplayOneChar(i+2,0,JD[i]);
                                }

                        DisplayOneChar(0,1,WD_a);            //显示纬度
                        DisplayOneChar(1,1,' ');
                        for(i=0;i<2;i++)
                                {
                            DisplayOneChar(i+2,1,WD[i]);
                                }
                        DisplayOneChar(4,1,'.');
                        for(i=2;i<9;i++)
                                {
                            DisplayOneChar(i+3,1,WD[i]);
                                }
                      }
                    DisplayOneChar(14,0,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DisplayOneChar(15,0,use_sat[1]);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GSV语句
                    DisplayOneChar(14,1,total_sat[0]);
                    DisplayOneChar(15,1,total_sat[1]);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else
                    {                            //页面2
                if(buf_full|0x01)
                        {                //GGA语句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                //RMC语句
                    Bhour=((time[0]-0x30)*10+time[1]-0x30)+TIME_AREA;
                    if(Bhour>=24)
                            {
                        Bhour-=24;
                            }
                    else if(Bhour<0)
                            {
                        Bhour+=24;
                            }
                    DisplayListChar(2,1,"BJT ");
                    DisplayOneChar(6,1,B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7,1,B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8,1,':');
                    DisplayOneChar(9,1,time[2]);
                    DisplayOneChar(10,1,time[3]);
                    DisplayOneChar(11,1,':');
                    DisplayOneChar(12,1,time[4]);
                    DisplayOneChar(13,1,time[5]);
                    if(spd_type)
                            {
                        DisplayListChar(5,0,"km/h A");
                            }
                    else
                            {
                        DisplayListChar(5,0,"knot A");
                            }
                    if(lock=='0')
                            {                    //如果未定位
                        DisplayListChar(0,0,"---.-");
                        DisplayListChar(11,0,"---.-");
                            }
                    else
                            {                            //已经定位
                        if(spd_type)
                                {                    //km/h显示
                            for(i=0;i<5;i++)
                            {
                                DisplayOneChar(i,0,speed[i]);
                            }
                                }
                        else
                                {                            //knot显示
                            Knots=    (((speed[0]-0x30)*1000
                                    +(speed[1]-0x30)*100
                                    +(speed[2]-0x30)*10
                                    +(speed[4]-0x30))*1000)/1852;
                            DisplayOneChar(0,0,Knots/1000+0x30);
                            DisplayOneChar(1,0,(Knots%1000)/100+0x30);
                            DisplayOneChar(2,0,(Knots%100)/10+0x30);
                            DisplayOneChar(3,0,'.');
                            DisplayOneChar(4,0,Knots%10+0x30);
                                }
                        for(i=0;i<5;i++)
                        {
                            DisplayOneChar(11+i,0,angle[i]);
                        }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
    }
}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bit chk_key(void)
{
    if(!KEY1)
            {
        Delay5Ms();
        Delay5Ms();
        if(!KEY1)
                {
            while(!KEY1);
            Delay5Ms();
            Delay5Ms();
            return(1);
                }
            }
    return(0);
}

/******************************************************************************************
* 函数名称    :sys_init
* 功能描述    :系统初始化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sys_init()
{
                PCON |= 0x80;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 11.059MHz */

    spd_type=1;            //速度单位km/h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MInit();        //初始化LCD
    DisplayListChar(0,0,"GPS Monitor V1.2");
    Delay400Ms();
    LCD_cls();
    IE=0x90;            //开总中断、串口中断
}

/******************************************************************************************
* 函数名称    :WriteDataLCM
* 功能描述    :写数据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
}

/******************************************************************************************
* 函数名称    :WriteCommandLCM
* 功能描述    :写指令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
* 函数名称    :ReadStatusLCM
* 功能描述    :读状态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
}
/******************************************************************************************
* 函数名称    :LCMInit
* 功能描述    :LCM初始化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CMInit(void)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函数名称    :LCMInit
* 功能描述    :LCM初始化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CD_cls(void)
{
                WriteCommandLCM(0x01,0);
                Delay5Ms();
}
/******************************************************************************************
* 函数名称    :DisplayOneChar
* 功能描述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M(DData);
}
/******************************************************************************************
* 函数名称    :DisplayListChar
* 功能描述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原来的遇到空格0x20就不显示***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j;
          ListLength = strlen(DDat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for(j=0;j<ListLength;j++)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j]); //显示单个字符
             X++;
          }
       }
}

/******************************************************************************************
* 函数名称    :Delay5M
* 功能描述    :5ms延时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
* 函数名称    :Delay400Ms
* 功能描述    :400ms延时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 函数名称    :uart
* 功能描述    :串口接收中断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
        tmp=SBUF;
        switch(tmp)
        {
            case '

: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
                    case 2:
                        buf_full|=0x02;
                        break;
                    case 3:
                        buf_full|=0x04;
                        break;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
                    //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G')
                                {
                            if(cmd[1]=='P')
                                    {
                                if(cmd[2]=='G')
                                        {
                                    if(cmd[3]=='G')
                                            {
                                        if(cmd[4]=='A')
                                                {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
                                        if(cmd[4]=='V')
                                                {
                                            cmd_number=2;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
                                    if(cmd[3]=='M')
                                            {
                                        if(cmd[4]=='C')
                                                {
                                            cmd_number=3;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
                    //接收数据处理
                    switch (cmd_number)
                    {
                        case 1:                //类型1数据接收。GPGGA
                            switch(seg_count)
                            {
                                case 2: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WD_a=tmp;
                                            }
                                    break;
                                case 4: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5: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
                                        JD_a=tmp;
                                            }
                                    break;
                                case 6: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
                                        lock=tmp;
                                            }
                                    break;
                                case 7:                                //定位使用的卫星数
                                    if(byte_count<2)
                                            {
                                        use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高度处理
                                    if(byte_count<6)
                                            {
                                        high[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2:                //类型2数据接收。GPGSV
                            switch(seg_count)
                            {
                                case 3: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
                                    if(byte_count<2)
                                            {
                                        total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3:                //类型3数据接收。GPRMC
                            switch(seg_count)
                            {
                                case 1:
                                    if(byte_count<6)
                                            {                //时间处理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7:                                //速度处理
                                    if(byte_count<5)
                                            {
                                        spee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8: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5)
                                            {
                                        angle[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
    }
    RI=0;
}

gps 1602.rar

51GPS定位

网友A:
不行,当真都不行

网友B(2016-11-01):
u-center这个软件怎么用啊

网友C:
请问这个gps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D(2016-12-04):
正好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E(2017-04-17):
这个直接可以用吗

网友F(2018-06-18):
真是不错,认真的学习了。

网友G(2018-12-05):
GPS是通用的吗

网友H(2020-03-28):
GPS用法大同小异,根据协议 你想采用那个格式你自己把数据提出来就好了

网友I:
下载之后找不到了

网友J(2022-12-04):
请问我连接我的GPS模块后,LCD上显示NO GPS Connect 怎么回事,没有GPS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