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设计出一个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6-04-24):
接口实验课程设计:目前只会51单片。所以我本想用51单片直接做出一个信号发生器,但是老师说频率太低,要求10Mhz建议用DDS,且需要加上能够产生任意波形的功能,上位机给出信号,我的信号发生器要能够输出。详细了解了下一般的DDS芯片例如AD9850是不可以产生任意波形的,我没学过FPGA,课设要的急现学恐怕来不及了。所以请问仅采用51单片+AD9850+DAC0832是否可以产生任意波形的信号发生器?上位机该如何给出指令?

网友A:
是可以的,你可以看看I2C和SPI通讯,通过AD和DA可以实现你需要的波形;至于上位机指令,你的上位机是已经写好了,还是有现成的上位机,无论是已写好还是未写好的上位机,你必须知道通讯协议,因为都是通过串口通讯来传输命令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