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检测系统的源程序和原理图pretel99,拿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
温湿度检测系统的源程序和原理图,拿来和大家分享

原理图

全部资料(压缩包)下载: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本帖附件):
dht11程序
#include "dht.h"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count, count_r=0;

void Delay1(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U8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1(180);  //原来为5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ATA=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return 1;
        }//fi
        else   //传感器不响应
        {
           return 0;
        }
}

温湿度检测系统dht11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h"
#include "DS1302.h"

//定义管脚
sbit Key_Up = P3^2;
sbit Key_Down = P3^5;
sbit Key_Set = P3^3;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
volatile bit FlagAlert = 0;    //报警状态标志
volatile bit FlagReview = 0;   //查询标志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温湿度传感器用变量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U16 RHCounter;
//按键响应用变量
U8 keyvalue, keyUp, keyDown, keySet;
U8 FlagSet;
//DS1302时钟用变量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char 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
//报警及存储用变量
//char * pSave;
//字符串显示用变量
uchar str1[6] = "000000";
uchar AlertDate[9]="00-00-00", AlertTime[9]="00:00:00";
uchar hide;
//
//函数声明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ata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0_ISR ()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整型转字符串的函数,转换范围0--65536
void int2str(int x, char* str)
{
    int i=1;
    int tmp=10;
    while(x/tmp!=0)
    {
        i++;
        tmp*=10;
    }
    tmp=x;
    str[i]='\0';
    while(i>1)
    {
        str[--i]='0'+(tmp%10);
        tmp/=10;
    }
    str[0]=tmp+'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keyvalue = 0;
   keyUp = 1;
   keyDown = 1;
   keySet = 1;
   FlagSet = 0;
   hide = 0;
   AlertDate[8]='\0';
   AlertTime[8]='\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45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设定闪烁标志
           if (hide == 1) hide = 0;
           else hide = 1;
    }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switch (num)
   {
      case 1:         //Up键被按下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if (year<99)        yea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yea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3: //月
                           if (month<12) month++;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month);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4: //日
                           if (day<31) day++;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day);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5: //时
                           if (hour<23) hou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hou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6: //分
                           if (minute<60) minute++;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minute);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7: //秒
                           if (second<60) 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second);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
                 break;
          case 2:        //Down键被按下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if (year>0)        yea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yea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3: //月
                           if (month>0) month--;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month);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4: //日
                           if (day>0) day--;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day);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5: //时
                           if (hour>0) hour--;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hour);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6: //分
                           if (minute>0) minute--;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minute);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case 7: //秒
                           if (second>0) 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second);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break;
             }
             break;
          case 3:    //Set键被按下。FlagSet 0-报警;1-关报警;2-设置年;3-月;4-日;5-时;6-分;7-秒
         if (FlagReview==0)  //只有不查询时才能设定
                 {
                    FlagSet ++;
                        if (FlagSet==1)
                        {
                           L1602_string(2,10," ");
                        }
                        else
                        {
                           L1602_string(2,10," ");
                        }
                    if (FlagSet>=8)
                    {
                       FlagSet = 0;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16 i, j, testnu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Initial_DS1302();
        EA =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Welcome to my ");
        L1602_string(2,1," Infra Monitor! ");
        //延时
        for (i=0;i<1000;i++)
           for (j=0;j<10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H   %");

        while(1)
        {
             //查询报警信号
                 //FlagSet=0为报警状态,
                 //FlagSet=1为关报警状态,
                 //FlagSet=2,3,4,5,6,7依次为设置年,月,日,时,分,秒状态
                 if (FlagStartRH == 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读出日期时间值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year = CurrentTime.Year;
             month = CurrentTime.Month;
                         day = CurrentTime.Day;
                         hour = CurrentTime.Hour;
                         minute = CurrentTime.Minute;
                         second = CurrentTime.Second;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如果不处于查询状态则显示当前日期时间温度湿度
                         if (FlagReview==0)
                         {
                            //清屏
                       L1602_string(1,1,"           T   C");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2,12,"H   %");

                                //显示温湿度
                            if (temperature<0)
                            {
                               L1602_string(2,7,"-");
                            }
                            temperature = abs(temperature);
                            int2str(temperature,str1);
                            L1602_string(1,14,str1);
                            int2str(humidity,str1);
                        L1602_string(2,14,str1);
                    L1602_string(1,1,CurrentTime.DateString);
                    L1602_string(2,1,CurrentTime.TimeString);
                    //产生时间设定时的闪烁效果,只在未查询且闪烁标志置位时运行
                    if (hide==1)
                    {
                              switch (FlagSet)
                       {
                          case 0:
                                          case 1:
                          break;
                          case 2:                         //年
                                 L1602_string(1,1,"  ");
                                 break;
                          case 3:                         //月
                                 L1602_string(1,4,"  ");
                                 break;
                          case 4:                         //日
                                 L1602_string(1,7,"  ");
                                 break;
                          case 5:                         //时
                                 L1602_string(2,1,"  ");
                                 break;
                          case 6:                         //分
                                 L1602_string(2,4,"  ");
                                 break;
                          case 7:                         //秒
                                 L1602_string(2,7,"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以下为键盘查询,当有按键从按下到弹起时,该按键被响应。
                if ((Key_Up)&&(keyUp==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Down)&&(keyDown==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else if ((Key_Set)&&(keySet==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if (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Up) keyUp = 0;
                else keyUp = 1;
        if (!Key_Down) keyDown = 0;
                else keyDown = 1;
        if (!Key_Set) keySet = 0;
                else keySet = 1;
                Delay1ms(100);
        }
}

网友A(2016-11-29):
下载了,测试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B(2017-04-25):
很需要啊

网友C(2017-06-22):
正需要呢,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