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单片机的信息AT89S51

楼主(2016-04-24):
谁知道这个单片机的信息AT89S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资料:http://www.51hei.com/mcuteach/250.html

谢谢你

网友B:
AT89S51各功能引脚介绍,如下图1                       图1 AT89S51芯片 VCC:供电电源。 GND:接地。 XTAL1:单芯片系统时钟的反向放大输入端。 XTAL2:系统时钟的反向放大器输出端,一般设计上只要在XTAL1和XTAL2上接上一只石英震荡晶体系统就可以动作了,此外可以在两个引脚与地之间加入一个20PF的小电容,可以使系统更稳定,避免噪声干扰而死机。 RESET:AT89S51的重置引脚,高电平动作,当要对晶片重置时,只要对此引脚电平提升至高电平并保持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时间,AT89S52便能完成系统重置的各项动作,使得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之内容均被设成已知状态,并且至地址0000H处开始读入程序代码而执行任务。 A/Vpp:"EA"为英文"External Access"的缩写,表示存取外部程序代码之意,低电平动作,也就是说当此引脚接低电平后,系统会取用外部的程序代码(存于外部EPROM中)来执行程序。因此在8031及8032中,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因为其内部无程序存储器空间。如果是使用8751 内部程序空间时,此引脚要接成高电平。此外,在将程序代码烧录至8751内部EPROM时,可以利用此引来输入21V的烧录高压(Vpp)。  ALE/PROG:ALE是英文"Address Latch Enable"的缩写,表示地址锁存器启用信号。ATAT89S52可以利用这个引脚来触发外部的8位锁存器(如74LS373),将端口0的地址总线(A0~A7)锁进锁存器中,因为ATAT89S52是以多工的方式送出地址及数据。平时在程序执行ALE引脚的输出频率约是系统工作频率的1/6,因此可以用来驱动其他周边晶片的时基输入。此外在烧录8751程序代码时,此引脚会被当成程序规划的特殊功能来使用。 PSEN:此为"Program Store Enable"的缩写,其意为程序储存启用,当8051被设成为读取外部程序代码工作模式时(EA=0),会送出此信号以便取得程序代码,通常这支脚是接到EPROM的OE脚。ATAT89S52可以利用PSEN及RD引脚分别启用存在外部的RAM与EPROM,使得数据存储器与程序存储器可以合并在一起而共64K的定址范围。 PORT0(P0.0~P0.7):端口0是一个8位宽的开路电极(Open Drain)双向输出入端口,共有8个位,P0.0表示位0,P0.1表示位1,依此类推。其他三个I/O端口(P1、P2、P3)则不具有此电路组态,而是内部有一提升电路,P0在当作I/O用时可以推动8个LS的TTL负载。如果当EA引脚为低电平时(即取用外部程序代码或数据存储器),P0就以多工方式提供地址总线(A0~A7)及数据总线(D0~D7)。设计者必须外加一个锁存器将端口0送出的地址锁住成为A0~A7,再配合端口2所送出的A8~A15合成一组完整的16位地址总线,而定位地址到64K的外部存储器空间。  PORT2(P2.0~P2.7):端口2是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每一个引脚可以推动4个LS的TTL负载,若将端口2的输出设为高电平时,此端口便能当成输入端口来使用。P2除了当作一般I/O端口使用外,若是在ATAT89S52扩充外接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时,也提供地址总线的高字节A8~A15,这个时候P2便不能当作I/O来使用了。 PORT1(P1.0~P1.7):端口1也是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其输出缓冲器可以推动4个LS TTL负载,同样地,若将端口1的输出设为高电平,便是由此端口来输入数据。如果是使用8052或是8032的话,P1.0又当作定时器2的外部脉冲输入脚,而P1.1可以有T2EX功能,可以做外部中断输入的触发引脚。 PORT3(P3.0~P3.7):端口也具有内部提升电路的双向I/O端口,其输出缓冲器可以推动4个TTL负载,同时还多工具有其他的额外特殊功能,包括串行通信、外部中断控制、计时计数控制及外部数据存储器内容的读取或写入控制等功能。 其引脚分配如下:  P3.0:RXD,串行通信输入。 P3.1:TXD,串行通信输出。 P3.2:INT0,外部中断0输入。 P3.3:INT1,外部中断1输入。 P3.4:T0,计时计数器0输入。 P3.5:T1,计时计数器1输入。 P3.6:WR: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写入信号。 P3.7:RD,外部数据存储器的读取信号。

网友C:
atmel 的MCU 多了ISP 在线编程功能

网友D:
百度文库里面好多这个单片机的DATASHEET,可以去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