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控制的 求助

楼主(2016-04-24):
有没有一些舵机控制的程序让我看看啊
最近在做6自由度的机械手臂
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要是有类似的程序 就好了  借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通过PWM占空比来控制,你可以用示波器来调试周期,然后可以帮你准确控制时间,达到你想要运行的角度

网友B:
用pwm控制应该可以的

网友C:
arduino上有舵机的控制函数。很简单。舵机的控制也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用占空比来实现。

网友D(2016-06-01):
楼主,我想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控制器来驱动这六个舵机的,需要什么驱动电路吗

网友E(2016-09-06):
我用单片机驱动,要用到终端产pwm信号控制

网友F:
#include <Servo.h>

//为每个舵机创建一个对象
Servo myservo;
Servo myservo1;

int potpin = A0;  // 设置旋转电位计的接入引脚为模拟0
int potpin1 = A1;  // 设置滑条的接入引脚为模拟1
int val;    // 定义旋转电位计的缓存值
int val1;    // 定义滑条的缓存值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10);   // 设定旋转舵机(下)的接口为数字10引脚
  myservo1.attach(11);  // 设定抬臂舵机(上)的接口为数字11引脚
}

void loop()
{
  //旋转电位计和滑条的模拟值
  val = analogRead(potpin);
  val1 = analogRead(potpin1);

  //将读到的电位计值和滑条值映射到(0-180)度之间
  val = map(val, 0, 1023, 0, 180);
  val1 = map(val1, 1023, 0, 0, 180);

  //输出角度值到舵机
  myservo.write(val);
  delay(15);
  myservo1.write(val1);
  delay(15);
}

网友F:
这是个Arduino 控制的别的控制端也有 你看你需要哪种参考  要是还需要别的 私M就行哒

网友G(2016-10-10):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Arduino 控制的别的控制端也有 你看你需要哪种参考  要是还需要别的 私M就行哒

有51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