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AD值读取

楼主(2016-04-25):
各位大侠,我做AD控制时不需要检测电压值,只需要读出AD值就可以了,可是非常奇怪我读AD值发现数值不断乱跳!是怎么一回事?
如何能读出稳定的AD值???

网友A:
AD值跳动原因,可能是:1.被测电压本身就不稳定;2.干扰;3.基准电压不稳;
    实际中数值跳动不可怕,关键是跳动范围是否正常。例如,如果AD转换会分辨出零点几mv的电压变化,那么,就会发现,AD值低位将会不断跳动,这正好忠实反映了被测电压的变化。
     实际应用中,都是划定一个变化的上下限,只有超出限度才对显示进行刷新。这样可以减轻跳动感。

网友B:
你改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就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