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A60S2端口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6-04-25):
STC12C5A60S2
P0^1 无输出,对地和对VCC电压都为0;
P2^5总为5V,无论如何置位P2口;
其他端口一切正常。

请问各位是不是把这两个端口给烧了?
还能补救吗?
是不是能通过哪个内部寄存器回复这两个端口啊?

网友A:
有可能是片子所在电路板上的外围元件的问题,你把片子从原板子上取出来,另外搭建最小系统,再测。有点费事,但结果最可靠。

网友B:
先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或者找片新的单片机试一下你的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