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温湿度智能检测,程序不会写谁帮忙写一下

楼主:
求大神帮忙把程序写一下

51单片机温湿度智能检测

51单片机温湿度智能检测

网友A(2016-04-25):
报警的程序不会写,sht10+1602的程序会写,还有按键的程序

网友B:
sht10+1602这个程序你先发上来,然后大家可以在你的基础上面修改

网友C(2021-12-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DB P0//液晶并行数据接口
sbit  RS = P2^0;//液晶指令数据信号
sbit  RW = P2^1;//液晶读写信号
sbit  E  = P2^2;//液晶使能信号

unsigned char  key_value;//获取到按键的值

sbit Sck_P     = P1^1;                        // SHT11传感器的时钟管脚
sbit Data_P    = P1^0;                        // SHT11传感器的数据管脚

unsigned 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nsigned char humi;                                                  // 保存湿度

enum { TEMP,HUMI };
typedef union                              //定义共用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value;

//是否应答
#define NACK        0
#define ACK                1
//SHT75传感器命令集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unsigned char now_window;//当前显示窗口
unsigned char curr_menu;
#define  normal_mode  0x10//输入密码状态
#define  set_mode  0x20//输入密码状态

signed char AlarmTL=10;                                // 温度下限报警值
signed char AlarmTH=30;                                // 温度上限报警值
signed char AlarmHL=40;                             // 湿度下限报警值
signed char AlarmHH=80;                                // 湿度上限报警值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nt_100ms;
unsigned char time_100ms_flag;
unsigned char open_del;//开锁成功延时计数
unsigned char open_flag;//锁状态标志
sbit beep = P1^2;

sbit LedTL_P   = P1^3;                        // 温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TH_P   = P1^4;                        // 温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L_P   = P1^5;                        // 湿度过低报警指示灯
sbit LedHH_P   = P1^6;                        // 湿度过高报警指示灯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nt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
        unsigned int x;
        for( ; cnt>0; cnt--)
        {
                for(x=110; x>0; x--);//软件延时为1MS
        }
}
#if 0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cnt)   //
{
        while(cnt--);
}
#endif
/******************************************************
** 函数名:time_init
** 描述  :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_init(void)
{
          TMOD |= 0x01;//time0 工作方式为1
          TH0 = 0xf8;//装载初值
          TL0 = 0x2f;//装载初值,为2ms(65535-63535)
      TR0 = 1;//开启定时器
          ET0 = 1;//打开中断
          EA=1;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in_flag = 0;//按键按下标志
        unsigned char key_l;//存储扫描到行列值。
        key_value = 20;//按键值清除
        if((P3 & 0x0f) != 0x0f)//按键按下
        {
                delay_ms(1);//按键消抖动
                if(((P3 & 0x0f) != 0x0f) && (key_in_flag == 1))
                {
                        key_in_flag = 0;//松手检测防止一直触发
                        P3 = 0x0f;
            //delay_ms(1);//按键消抖动
                        key_l = P3;//扫描得到按键值
                        switch(key_l)
                        {
                                //获取按键值
                                case 0x0e:
                                {
                                        key_value = 1;
                                }
                                break;
                                case 0x0d:
                                {
                                        key_value = 2;
                                }
                                break;
                                case 0x0b:
                                {
                                        key_value = 3;
                                }
                                break;
                                //case 0x70:
                                //break;
                        }
                }
        }
        else
        {
                key_in_flag = 1;//(按键松开标志)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u8com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wri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E = 0;         //使能清零
        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RW = 0;         //选择写入

        DB = com;
        delay_ms(1);

        E = 1;         //写入时序
        delay_ms(5);
        E = 0;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u8dat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wri_data(unsigned char dat)//写入数据
{
        E = 0;          //使能清零
        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RW = 0;          //选择写入
        DB = dat;
        delay_ms(1);
        E = 1;          //写入时序
        delay_ms(5);
        E = 0;
}
/*******************************************************************************
* 函 数 名         : WriString
* 函数功能                   : 刷新屏幕显示
* 输    入         : hang,add,*p
* 输    出         : 无
*******************************************************************************/
void wri_string(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p)
{
        if(y==1)//如果选择第一行
                lcd_wri_com(0x80+x);//选中地址
        else
                lcd_wri_com(0xc0+x);//选中地址
                while(*p)
                {
                        lcd_wri_data(*p);//写入数据
                        p++;
                }
}
/*******************************************************************************
* 函 数 名         : lcd_write_char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dat) //列x=0~15,行y=0,1
{
        unsigned char temp_l, temp_h;
        if(y==1)//如果选择第一行
                lcd_wri_com(0x80+x);//选中地址
        else
                lcd_wri_com(0xc0+x);//选中地址
        temp_l = dat % 10;
    temp_h = dat / 10;
    lcd_wri_data(temp_h + 0x30);          //convert to ascii
    lcd_wri_data(temp_l + 0x30);
}
/*********************光标控制***********************/
void lcd1602_guanbiao(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on_off)
{
        if(on_off == 1)   //开光标
        {
                if(y==1)//如果选择第一行
                lcd_wri_com(0x80+x);
            else
                lcd_wri_com(0xc0+x);//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lcd_wri_com(0x0f);//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else
        {
        if(y==1)//如果选择第一行
                lcd_wri_com(0x80+x);
            else
                lcd_wri_com(0xc0+x);//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lcd_wri_com(0x0c);   //关光标
        }
}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_wri_com(0x38);//置功能8位双行
        lcd_wri_com(0x0c);//显示开关光标
        lcd_wri_com(0x06);//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_ms(5);//延时5ms
        lcd_wri_com(0x01);  //清屏
        wri_string(1,0,"welcome user DHT");//初始化显示
        wri_string(2,0,"H:   %RH T:   C ");//初始化显示
}

/*********************************************************/
// 往SHT11写入一个字节
/*********************************************************/
char ShtWrite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i=128;i>0;i>>=1)  //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_P=1;               //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_P=0;
                Sck_P=1;
                _nop_();                                                // 延时3us
                _nop_();
                _nop_();
                Sck_P=0;
        }
        Data_P=1;                                            // 释放数据线
        Sck_P=1;
        error=Data_P;                                  //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
        _nop_();
        _nop_();
        Sck_P=0;
        Data_P=1;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
// 从SHT11读出一个字节
/*********************************************************/
char ShtRead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_P=1;                                                 //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_P=1;
                if(Data_P)
                        val=(val|i);            //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_P=0;
        }
        Data_P=!ack;                            //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_P=1;
        _nop_();                                                        // 延时3us
        _nop_();
        _nop_();
        Sck_P=0;
        _nop_();
        _nop_();
        _nop_();
        Data_P=1;                                                 //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
// SHT11启动传输
/*********************************************************/
void ShtTransStart(void)
{
        Data_P=1;
        Sck_P=0;
        _nop_();
        Sck_P=1;
        _nop_();
        Data_P=0;
        _nop_();
        Sck_P=0;
        _nop_();
        _nop_();
        _nop_();
        Sck_P=1;
        _nop_();
        Data_P=1;
        _nop_();
        Sck_P=0;
}

/*********************************************************/
// SHT11连接复位
/*********************************************************/
void ShtConnect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a_P=1;                                    //准备
        Sck_P=0;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_P=1;
                Sck_P=0;
        }
        Sht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
// SHT11温湿度检测
/*********************************************************/
char Sht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htTransStart();                  //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1 :                                           // 测量温度
                        error+=ShtWriteByte(0x03);
                        break;
                case 2 :                                           // 测量湿度
                        error+=ShtWriteByte(0x05);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i=0;i<65535;i++)
                if(Data_P==0)
                        break;                                          //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_P)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ShtReadByte(1);                  //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htReadByte(1);                 //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 =ShtReadByte(0);          //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
// SHT11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
void CalcSHT11(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2=+0.0405;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位湿度精度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1=+0.01;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位温度精度 5V条件 修正公式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 40;                                                 //补偿温度
        rh_lin=C3*rh*rh + C2*rh + C1;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
// 温度校正
/*********************************************************/
unsigned char TempCorrect(int temp)
{
        if(temp<0)        temp=0;
        if(temp>970)  temp=970;
        if(temp>235)  temp=temp+10;
        if(temp>555)  temp=temp+10;
        if(temp>875)  temp=temp+10;
        temp=(temp%1000)/10;
        return temp;
}
/*********************************************************/
// 湿度校正
/*********************************************************/
unsigned char HumiCorrect(unsigned int humi)
{
        if(humi>999)  humi=999;
        if((humi>490)&&(humi<951))  humi=humi-10;
        humi=(humi%1000)/10;
        return humi+4;
}
/*********************************************************/
// 读取SHT11的温湿度数据
/*********************************************************/
void ReadShtData()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nsigned char error;                                                          //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checksum;                                                  // CRC
        unsigned int temp1,humi1;                                                // 临时读取到的温湿度数据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ht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1);         //温度测量
        error+=Sht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2);         //湿度测量

        if(error!=0)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ShtConnect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SHT11(&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1=temp_val.f*10;
                temp=TempCorrect(temp1);
                humi1=humi_val.f*10-50;
                humi=HumiCorrect(humi1);
        humi = humi + 2;
        }

}
void AlarmJudge(void)
{
        if(temp>AlarmTH)                                // 温度是否过高
        {
                LedTH_P=0;
                LedTL_P=1;
        }
        else if(temp<AlarmTL)                // 温度是否过低
        {
                LedTL_P=0;
                LedTH_P=1;
        }
        else                                                                                // 温度正常
        {
                LedTH_P=1;
                LedTL_P=1;
        }

        if(humi>AlarmHH)                           // 湿度是否过高
        {
                LedHH_P=0;
                  LedHL_P=1;
        }
        else if(humi<AlarmHL)                // 湿度是否过低
        {
                LedHL_P=0;
                LedHH_P=1;
        }
        else                                                                           // 湿度正常
        {
                LedHH_P=1;
                LedHL_P=1;
        }

        if((LedHH_P==0)||(LedHL_P==0)||(LedTH_P==0)||(LedTL_P==0))         // 蜂鸣器判断,只要至少1个报警灯亮,蜂鸣器就报警
        {
                for(i=0;i<3;i++)
                {
                        beep=0;
                        delay_ms(100);
                        beep=1;
                        delay_ms(100);
                }
        }
}

/******************************************************
** 函数名:key_service
** 描述  :按键服务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key_service(void)
{
    switch (now_window)
    {
           case  normal_mode:
           {
              if (key_value == 1)
              {
                    now_window = set_mode;
                    curr_menu = 0;
                    wri_string(1,0,"T:  -           ");//初始化显示
                    wri_string(2,0,"H:  -           ");//初始化显示
                    lcd_write_char(1,2,AlarmTL);
                            lcd_write_char(1,6,AlarmTH);
                    lcd_write_char(2,2,AlarmHL);
                            lcd_write_char(2,6,AlarmHH);
                    lcd1602_guanbiao(1,3,1);
              }
           }
           break;
           case  set_mode:
           {
                    if (key_value == 1)
                    {
                            ++curr_menu;
                            if (curr_menu==1)
                            {
                                lcd1602_guanbiao(1,7,1);
                            }
                            else if(curr_menu==2)
                            {
                                lcd1602_guanbiao(2,3,1);
                            }
                            else if(curr_menu==3)
                            {
                                lcd1602_guanbiao(2,7,1);
                            }
                            if(curr_menu>3)
                            {
                                curr_menu = 0;
                                lcd1602_guanbiao(2,7,0);
                                now_window = normal_mode;
                                wri_string(1,0,"welcome user DHT");//初始化显示
                                    wri_string(2,0,"H:   %RH T:   C ");//初始化显示
                                    lcd_write_char(2,2,humi);
                                        lcd_write_char(2,11,temp);
                                        lcd_wri_com(0xcd);
                                        lcd_wri_data(0xdf);
                            }
                    }
                    if (key_value == 2)
                    {
                            if(curr_menu==0)
                            {
                                 if(++AlarmTL>99)
                                 {
                                     AlarmTL = 0;
                                 }
                                 lcd_write_char(1,2,AlarmTL);
                                 lcd1602_guanbiao(1,3,1);
                            }
                            else if (curr_menu==1)
                            {
                                 if(++AlarmTH>99)
                                 {
                                     AlarmTH = 0;
                                 }
                                 lcd_write_char(1,6,AlarmTH);
                                 lcd1602_guanbiao(1,7,1);
                            }
                            else if(curr_menu==2)
                            {
                                if(++AlarmHL>99)
                                 {
                                     AlarmHL = 0;
                                 }
                                 lcd_write_char(2,2,AlarmHL);
                                 lcd1602_guanbiao(2,3,1);
                            }
                            else if(curr_menu==3)
                            {
                                 if(++AlarmHH>99)
                                 {
                                     AlarmHH = 0;
                                 }
                                 lcd_write_char(2,6,AlarmHH);
                                 lcd1602_guanbiao(2,7,1);
                            }
                    }
                    if (key_value == 3)
                    {
                            if(curr_menu==0)
                            {
                                 if(--AlarmTL<0)
                                 {
                                     AlarmTL = 99;
                                 }
                                 lcd_write_char(1,2,AlarmTL);
                                  lcd1602_guanbiao(1,3,1);
                            }
                            else if (curr_menu==1)
                            {
                                 if(--AlarmTH<0)
                                 {
                                     AlarmTH = 99;
                                 }
                                 lcd_write_char(1,6,AlarmTH);
                                 lcd1602_guanbiao(1,7,1);
                            }
                            else if(curr_menu==2)
                            {
                                if(--AlarmHL<0)
                                 {
                                     AlarmHL = 99;
                                 }
                                  lcd_write_char(2,2,AlarmHL);
                                   lcd1602_guanbiao(2,3,1);
                            }
                            else if(curr_menu==3)
                            {
                                if(--AlarmHH<0)
                                 {
                                     AlarmHH = 99;

                                 }
                                 lcd_write_char(2,6,AlarmHH);
                                  lcd1602_guanbiao(2,7,1);
                            }
                    }
           }
           break;
    }
}
/******************************************************
** 函数名:alm
** 描述  :定时闪烁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中断调用
******************************************************/
void time_service(void)
{
                if(time_100ms_flag)
                {
                        time_100ms_flag = 0;
            if(now_window == normal_mode)
            {
                ReadShtData();
                lcd_write_char(2,2,humi);
                        lcd_write_char(2,11,temp);
                AlarmJudge();//报警函数
            }
                }

}

/******************************************************
** 函数名:init_all_hardware
** 描述  :初始化所有硬件,及其变量参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init_all_hardware(void)
{
                   delay_ms(100);
                time_init();//定时器初始化
                ShtConnectReset();
                ReadShtData();
                lcd_init();
                lcd_write_char(2,2,humi);
                lcd_write_char(2,11,temp);
                lcd_wri_com(0xcd);
                lcd_wri_data(0xdf);
                key_value = 20;
                now_window = normal_mode;
                cnt_100ms = 0;
                time_100ms_flag = 0;
        curr_menu = 0;
}
void main(void)
{
         init_all_hardware();//初始化硬件,IO和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处理函数
                 time_service();//时间处理函数
         }
}
/******************************************************
** 函数名:time0_interrupt
** 描述  :按键扫描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F0 = 0;//清除标志
           TR0 = 0;
           if (++cnt_100ms>50)
           {
                        cnt_100ms = 0;
                        time_100ms_flag = 1;
           }
           TR0 = 1;
           TH0 = 0xf8;
           TL0 = 0x2f;//装载初值2ms(65535-6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