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主函数main如何使用其他c文件里某个变量值

楼主(2016-04-25):
C51中主函数main如何使用其他c文件里某个变量值
如x.c中
int a;(全局变量)
void fun(void)
{a=m*n
}
main.c中
{怎么调用a值}

网友A:
写一个头文件,定义成extern  int a,或者直接把int a放在main所在的c文件,

网友B:
首先需要把a声明为extern int a; 并且在main.c中包含x.c文件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D:
在其他C文件的头文件中定义 extern int x,  然后在main.c的程序中添加  头文件#include "xx.h"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