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这个电路具体使用方法步骤和工作流程

楼主(2016-04-25):
这个图特别简单,可是我这个初学者完全蒙圈了,只知道是4×4矩阵通过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实现自动化功能,可是具体哪个口响应,哪个口干啥完全蒙圈了,所以求助各位大神

U

网友A:
就仅仅这些,别说你不明白,估计谁都不会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简单的说一下,力中也些棕色的字是网络标号,就是说相同的标号就是连在一起的,把相同网络标 ...

4×4矩阵连接的是单片机1.0–1.7接口,中断接口int0  int1接的是四个并联数字电位器的inc和u/d口,具体工作流程不明白,求助讲解具体哪个口怎么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不清楚。左下角的按键图的8个电阻的边上标有I/O名(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各画出一个引出线,也许你就更容 ...

4×4矩阵连接的是单片机1.0–1.7接口,中断接口int0  int1接的是四个并联数字电位器的inc和u/d口,具体工作流程不明白,求助讲解具体哪个口怎么工作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简单的说一下,力中也些棕色的字是网络标号,就是说相同的标号就是连在一起的,把相同网络标号一一对应起来就行了。另外4X4键盘行线上拉+5V,列线上拉VCC,这样接法应相当于行列都接高电平,不街道怎么实现扫描,应该是一边上拉一边下拉才对。

网友A:
图上看不清楚。左下角的按键图的8个电阻的边上标有I/O名(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各画出一个引出线,也许你就更容易明白一些),对照单片机的I/O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左上是四个并联的x9c103数字电位器,右上是stc89c52单片机,下面是4×4矩阵键盘,晶体振荡器,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