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讲解一下这个简单电路图

楼主(2016-04-25):
这个图特别简单,可是我这个初学者完全蒙圈了,只知道是4×4矩阵通过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实现自动化功能,可是具体哪个口响应,哪个口干啥完全蒙圈了,所以求助各位大神

U

网友A(2025-06-26):
你这图,根本就看不清,你让人怎么讲解

网友B:
看不清啊!看不清。

网友C:
这四片电路大概率是通过I2C或其它的串行信号控制的。粗看那4片电路,如果图没画错,是完全并联的。具体控制方式和原理,因为图看不清IC具体型号,无法判断。自己根据IC型号查PDF说明吧!具体控制方式和功能原理PDF里都有。

网友D:
楼主先学会发图再说,这图你自己看看能看出啥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