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探头接口电路可行不?

楼主:
在做一个项目,探头是12V/0V高低电平输出,单片机P0端口是高阻输入,这样的电路可行不?

网友A(2016-04-26):
可行,输入0,那边三极管截止,P00上拉到5V,如果输入12V,三级管导通,P00输入0;

网友B: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为什么不直接电阻分压取样?是需要反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为什么不直接电阻分压取样?是需要反相吗?

12V不是稳压的,分压怕电压不稳,再就是考虑到加个三极管也有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