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点温度巡回程序

楼主(2016-04-26):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TMR0定义==============================*/
#define t0h (65536-9216)/256   //12MHz定时器定时10ms 减10000
#define t0l (65536-9216)%256   //11.0592MHz定时器定时10ms 减9216
uchar  t0_count=0;
uchar t0_1h=0;
uint  t0_hour=0;
uchar  t0_10ms,t0_10s,t0_20s,t0_2m=0,t0_5m,t0_10m,t0_10m_e,t0_1m,ad_10m;
bit  first_1m=1;
bit  normal=1;
/*=======================其他定义================================*/
void  change_temp(uchar b20_num);   //温度值处理函数
uchar temp_bai,temp_shi,temp_ge;
bit  ad_en=0;
/*======================EEPROM ISP/IAP定义======================*/
uchar ADH=0X10;
uchar ADL=0X00;
uchar ISP_READ(uchar adh,adl);//读EEPROM函数
void ISP_WRITE(uchar adh,adl,write_byte);//写EEPROM函数
void ISP_ERASE(uchar adh,adl);//擦除EEPROM函数
void ISP_DISABLE();//关闭ISP功能函数
uchar read_eeprom[11];  //读EEPROM数据存储器
/*=====================UART定义=========================*/
//#define reload_count 0xD0;//Fosc=11.0592MHz,12T模式,SMOD=0时,计算出的自动重装数和波特率600
//#define reload_count 0xe8;//Fosc=11.0592MHz,12T模式,SMOD=0时,计算出的自动重装数和波特率1200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Fosc=11.0592MHz,12T模式,SMOD=0时,计算出的自动重装数和波特率9600
void   initial_uart();
void   tx_dat(uchar len,uchar stemp[]);    //串口送数据子函数
void   send_one_byte(uchar tx_data);
uchar  xdata rc_count=0;
uchar xdata rc_bytes[200];
bit    rc_end=0;   //接受结束标志为
bit  changenumber_flag=0;
//===============GSM指令定义===========================
uchar code cm0[]="AT\r\n";
uchar code cm01[]="ATE0\r\n";          //ATE0关闭回显
uchar code cm1[]="AT+CMGF=0\r\n";        //AT+CMGF=0  采用PDU格式,长度11
uchar code cm2[]="AT+CNMI=2,2,0,0,1\r\n";    //AT+CNMI=2,2,0,0,1   设置接收显示
uchar code fuhao[3]="002";
uchar code cm9[]="5EA6";    //度
uchar code cm10[16]="6E295EA68FC79AD8"; //温度过高
uchar temp_bai,temp_shi,temp_ge;
uchar false_count=0;  //失败计数值
sbit cs=P1^2;
sbit dat=P1^1;
sbit clk=P1^0;
void   DelayNS(unsigned int no);
void   senddat(unsigned char d);
void   send_i(unsigned char d);
void   send_d(unsigned char d);
void   hzkdis(uchar *s);
void   init_lcm(void);
void senddat(unsigned char d)/*写字节*/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clk=0;
  if(d&0x80)dat=1;
  else dat=0;
  clk=1;
  d=d<<1;
  }
}
void send_i(unsigned char d)/*写命令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s=1;
  senddat(0xf8);
  i=d&0xf0;
  senddat(i);
  i=(d%16)*16;
  senddat(i);
  cs=0;
}
void send_d(unsigned char d)/*写数据函数 */
{
  unsigned char i;
  cs=1;
  senddat(0xfa);
  i=d&0xf0;
  senddat(i);
  i=(d%16)*16;
  senddat(i);
  cs=0;
}

//===================键盘定义==============================
void key_ctrl();
void key();
sbit key1_add=P1^3;
sbit key2_set_enter=P3^4;
sbit key3_down=P3^5;
bit  b_add,b_set_enter,b_down,k_key1,k_key2,k_key3;
bit  set_flag,set_end_flag;
bit  sf;
bit  disp_flag=0;
uchar key_count=1,add_count=0,addr_disp=0;
uchar set_temp,set_temp_shi=0,set_temp_ge=0,set_num=8,set_time=1;
bit   set_temp_flag,set_num_flag,set_time_flag,set_mobile_flag;
bit   move_flag;
uchar xdata mobile_num[11]="13000000000";
void key()
{
  );
         set_temp=set_temp_shi*10+set_temp_ge;
       }
       if(set_time_flag==1)
       {
        set_time_flag=0;
        set_mobile_flag=0;
        move_flag=0;

void DelayNS(unsigned int no)
{
        unsigned char j;
          for(; no>0; no--)
          {
             for(j=0; j<255; j++);
          }
}
uchar ISP_READ(uchar adh,adl)
{
        uchar read_byte;
        ISP_CONTR=0x83;
        ISP_CMD=0x01;
        ISP_ADDRH=adh;
        ISP_ADDRL=adl;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EA=0;
        _nop_();
        read_byte=ISP_DATA;
        EA=1;
        return(read_byte);
}
void ISP_WRITE(uchar adh,adl,write_byte)
{
        ISP_CONTR=0x83;
        ISP_CMD=0x02;
        ISP_ADDRH=adh;
        ISP_ADDRL=adl;
        ISP_DATA=write_byte;
        EA=0;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_nop_();
        EA=1;
}
ROM_NO[rom_byte_number] &= ~rom_byte_mask;

            // serial number search direction write bit
            OWWriteBit(search_direction);
            //OWWriteBit(0);
            // increment the byte counter id_bit_number
            // and shift the mask rom_byte_mask
            id_bit_number++;
            rom_byte_mask <<= 1;

            // if the mask is 0 then go to new SerialNum byte rom_byte_number and reset mask
            if (rom_byte_mask == 0)
            {
                docrc8(ROM_NO[rom_byte_number]);  // accumulate the CRC
                rom_byte_number++;
                rom_byte_mask = 1;
            }
         }
      }
      while(rom_byte_number < 8);  // loop until through all ROM bytes 0-7

      // if the search was successful then
      if (!((id_bit_number < 65) || (crc8 != 0)))
      {
         // search successful so set LastDiscrepancy,LastDeviceFlag,search_result
         LastDiscrepancy = last_zero;

         // check for last device
         if (LastDiscrepancy == 0)
            LastDeviceFlag = TRUE;

         search_result = TRUE;
      }
   }

   // if no device found then reset counters so next 'search' will be like a first
   if ((!search_result
// 1-Wire Functions to be implemented for a particular platform
//--------------------------------------------------------------------------
/
*延时函数,us级
*函数名称:delay(word seconds)
*说明:不精确延时
/
void delay(uint seconds)
{
     uint sec=0;
     sec=seconds*12;
     while(--sec);
}
uchar OWReset()
{
    uchar presence;
    DQ = 0;              /*pull DQ line low*/
    delay(44);          /*至少480微秒, leave it low for 501us*/
    DQ = 1;            /*allow line to return high?*/
    delay(4); /* wait for presence18b20 36us*/
    presence = DQ;   /*get presence signal   0= DS18B20 ready, 1= busy*/
    delay(13);             // wait for end of timeslot
    return(presence);
}
uchar OWReadByte(void)
{
    int j=0;
    uchar i,byte_value;
    for (i=8;i>0;i--)
    {
        byte_value>>=1;
        DQ = 0;                 /* pull DQ low to start timeslot*/
        _nop_();_nop_();_nop_();_nop_();
        DQ = 1;               /*then return high*/
        if(DQ) byte_value|=0x80;
        delay(4);           /*wait for rest of timeslot*/
     }
     return(byte_value);
}
        temp_b20[num]=Read_Temperature(num);/*num DS18B20号*/
        delay(50);
        if(again_flag==1){again_flag=0;goto L2; }
        if((error_flag==1)&&(num==(set_num-1)))
        {
                error_flag=0;
                device_error=1;
                send_error_flag=1;
                ds18b20_error=1;
                ISP_ERASE(0x2e,0x00);
void SEARCH_SAVE()
{
          uchar rslt,ds18b20_num=0,i,m=1,j,addr;
          rslt=OWFirst();
      if(rslt==1)new_flag=1;
          while(ds18b20_num<set_num)   //将来可能改为    ds18b20_num<set_num   设置个数
           {
                  while(!rslt)
              {rslt=OWFirst();if(rslt==1)new_flag=1;}
              for(i=m;i>0;i--)
                if((send_gsm_flag==1)&&(en_gsm==1))    //向GSM发送数据
                 {
                  send_gsm_flag=0;
                  send_to_gsm();
                 }
                 if(disp_flag==1)
                 {
                    disp_flag=0;
                    send_i(0x01);
                        DelayNS(12);
                        send_i(0x84);
                        hzkdis("度");
                send_i(0x81);
                send_d(set_temp_shi+0x30);
                send_d(set_temp_ge+0x30);
                        send_i(0x94);
                        hzkdis("路") ;
                send_i(0x91);
                        send_d(set_num/10+0x30);
                        send_d(set_num%10+0x30);
                        send_i(0x8b);
                        hzkdis("小时") ;
                send_i(0x89);
                send_d(set_time/10+0x30);
                send_d(set_time%10+0x30);
                        send_i(0x98);
                for(i=0;i<11;i++) send_d(mobile_num[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