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key1,key2键数码管不会自动加一,有空的大神帮忙看看程序

楼主(2016-04-26):
        谢谢啦。各位!求修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char flag=0;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c, 0x01, 0x02, 0x13};

        //--声明全局变量--//
        void DigDisplay();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16*10+dat%16;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void set_ds1302()
         {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2,TIME[2]/10<<4|(TIME[2]%10));
          Ds1302Write(0x84,TIME[1]/10<<4|(TIME[1]%10));
          Ds1302Write(0x8E,0x80);

         }
         void into() interrupt 0
         {
         key1=1;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flag=1;
         TIME[1]=(TIME[1]+1)%60;
         }
         while(!key1);
         }
         else
         key2=1;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flag=1;
         TIME[2]=(TIME[2]+1)%24;
         }
         }
         else
         key3=1;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set_ds1302();
         delay(5);
         flag=0;
         }
         }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1] = Ds1302Read(0X83);
    TIME[2] = Ds1302Read(0X85);
        }

        void main()
        {
        Ds1302Init();
    EA=1;
        EX0=1;
        IT0=1;
         while(1)
         {
        if(flag==0)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3] = DIG_CODE[TIME[2]/10];                                //时
        DisplayData[2] = DIG_CODE[TIME[2]%10];
        DisplayData[1] = DIG_CODE[TIME[1]/10];                                //分
        DisplayData[0] = DIG_CODE[TIME[1]%10];
        DigDispla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