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半导体制冷片的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6-04-26):
大家好,我是想做一个对小空间(小箱体比如鞋盒,一个牛奶箱那么大的空间)进行温度控制,不要求太高的精度。我尽量想简化电路和程序,如果程序上我用简单的判断语句,电路上用继电器的开断来控制控制半导体制冷片(一块12706,网上购买的成品,热端和冷端风扇都有)的导通,这样在当前常温20度左右的情况下降到5度能否实现±1度精度,大概需要多长的响应时间。

网友A(2020-07-15):
5度左右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制冷片的效率比较低。 才0.6左右左右吧。 你可以通过叠加多片来完成。

网友B:
搜索示例以首先学习,然后设计自己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