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程序改51

楼主(2016-04-26):
各位大神 本人新手菜鸟一枚  网上找了52的程序不会改51的 求帮助
#include <reg52.h>
sbit     PINA    = P1^0;
sbit     PINB    = P1^1;
sbit     PIND    = P1^2;
unsigned char  display[3];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 ]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     //编码器脉冲计数
unsigned char  n,shift;
/**********************************************************
ms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for (k = 0; k < 114; k++)
      ;
  }
}
/**********************************************************
扫描编码器子函数
在编码器引脚A为低电平期间:
编码器引脚B从0到1为正转,编码器引脚B从1到0为反转。
**********************************************************/
void scan_encoder(void)
{
   static  bit  Curr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当前B信号
   static  bit  Last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上次B脚信号
   static  bit  updata= 0;
   if( PINA && PINB)           //编码器无转动退出
   {
     updata = 0;
     return;
   }
   Last_encoder_b = PINB;       //记录B信号
   while(!PINA)                //等待A由低变高
   {
     Curr_encoder_b = PINB;     //记录等待期间的B信号(指当前B信号)
     updata = 1; }
   if(updata)
   {
   updata = 0 ;
     if( (Last_encoder_b == 0)&&(Curr_encoder_b== 1) ) //B从0到1为正转
     {
   if(counter == 255)
       return;
       counter++;          //正转计数加
     }
     else if( (Last_encoder_b == 1)&&(Curr_encoder_b == 0) ) //B从1到0为反转
     {
       if(counter == 0)
       return;
       counter--;         //反转计数减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T2CON = 0x00;               //设置T2CON寄存器
   TH2 = 0xfc;                 //1ms定时
   TL2 = 0x66;
   ET2 = 1;                    //启用Timer2中断
   EA = 1;                     //总中断允许
   TR2 = 1;                    //启动定时器2
   counter = 0;                //计数单元清零
   while(1)
   {
   scan_encoder();
  if(! PIND)                //当按下旋钮时
     {
       counter = 0;            //计数单元清零(归位)
       delayms(10);
     }
   }
}
/*********************************************************
Timer2中断函数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R2 = 0;
   TF2 = 0;                         //手工清中断标志
   TH2 = 0xfc;                      //1ms定时常数
   TL2 = 0x66;
   if(n >= 3)                       //3位数码管显示
   {
     n = 0;
     shift = 0xfe;                  //送位码初值
     P2 = 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display[0] = counter%10;       //个位数据
     display[1] = (counter%100)/10; //十位数据
     display[2] = counter/100;      //百位数据

     if(display[2] == 0)
     {
       display[2] = 0x0a;           //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play[1] == 0)
       display[1]  =0x0a;           //十位为0,不显示
}
     P0 = LEDData[display[n++]];    //送段码
     P2 = shift;                    //送位码
     shift = (shift<<1)|0x01;       //调整位码
   }

   TR2 = 1;
}

网友A:
把程序里面的time2改为time1或time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里面的time2改为time1或time0即可。

谢谢  这是我改变后的程序  就是我说的那样

#include <reg51.h>
sbit     PINA    = P1^0;
sbit     PINB    = P1^1;
sbit     PIND    = P1^2;
unsigned char  display[3];
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 ]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unsigned char  counter;  //编码器脉冲计数
unsigned char  n,shift;
/**********************************************************
ms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for (k = 0; k < 114; k++)
      ;
  }
}
/**********************************************************
扫描编码器子函数
在编码器引脚A为低电平期间:
编码器引脚B从0到1为正转,编码器引脚B从1到0为反转。
**********************************************************/
void scan_encoder(void)
{
   static  bit  Curr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当前B信号
   static  bit  Last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上次B脚信号
   static  bit  updata= 0;
   if( PINA && PINB)           //编码器无转动退出
   {
     updata = 0;
     return;
   }
   Last_encoder_b = PINB;       //记录B信号
   while(!PINA)                //等待A由低变高
   {
     Curr_encoder_b = PINB;     //记录等待期间的B信号(指当前B信号)
     updata = 1; }
   if(updata)
   {
   updata = 0 ;
     if( (Last_encoder_b == 0)&&(Curr_encoder_b== 1) ) //B从0到1为正转
     {
   if(counter == 255)
       return;
       counter++;          //正转计数加
     }
     else if( (Last_encoder_b == 1)&&(Curr_encoder_b == 0) ) //B从1到0为反转
     {
       if(counter == 0)
       return;
       counter--;         //反转计数减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TMOD &= 0xf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启动定时器2
   counter = 0;                //计数单元清零

   while(1)
   {
  scan_encoder() ;

  if(! PIND)                //当按下旋钮时
     {
       counter = 0;            //计数单元清零(归位)
       delayms(10);
     }
   }
    }
/*********************************************************
Timer0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 = 0;
              TF0 = 0;
           TL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if(n >= 3)                       //3位数码管显示
   {
     n = 0;
     shift = 0xfe;                  //送位码初值
     P2 = 0xff;                     //关闭显示
   }
   else
   {
     display[0] = counter%10;       //个位数据
     display[1] = (counter%100)/10; //十位数据
     display[2] = counter/100;      //百位数据

     if(display[2] == 0)
     {
       display[2] = 0x0a;           //百位为0,不显示
       }
           if(display[1] == 0)
       {display[1]  =0x0a;           //十位为0,不显示
          }
     P0 = LEDData[display[n++]];    //送段码
     P2 = shift;                    //送位码
     shift = (shift<<1)|0x01;       //调整位码
   }
          TR0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