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玩转NRF24L01+无线模块 全文下载

楼主(2016-04-26):
用stc的51单片机来玩转NRF24L01+的无线模块,这是一篇关于nrf24l01模块+的最全面的文章,51黑提供全文下载 word格式
下面是内容预览:

51单片机玩转NRF24L01+无线模块全部内容下载:
51单片机玩转NRF24L01

网友A(2016-06-19):
看了一下,这个确实很有用,51黑有你更精彩!!!
这篇里面有相关源码:http://www.51hei.com/bbs/dpj-135749-1.html

网友B(2018-02-11):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个问题搞了一周了,希望资料能帮到我啊!

你搞定了吗?如果没搞定,这两天我也在玩,可以问问我,前天搞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搞定了吗?如果没搞定,这两天我也在玩,可以问问我,前天搞透了。

还没呢,12c5a60s2刚寄到,我还得改改电路,原来用的P2口,现在的要改到P1的spi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呢,12c5a60s2刚寄到,我还得改改电路,原来用的P2口,现在的要改到P1的spi上

如果你的没调通可能下面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1.NRF24L01供电要稳定。
2.SPI通讯必须要先测试好,可以先试着把接收地址写进,在读出来验证一下。
3.如果开了自动应答请注意,发送方的发送地址和第一通道接收地址是同为发送地址。
4.如果发送失败,此时的发送fifo里面的数据是不会清空的,发送成功会自动清空。
5.接收到数据后,接收FIFO需要清空。并且清除接收到数据的中断标志位。
/*******************************************************************************
  * @brief  SPI交换数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ifdef  HARD_SPI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硬件SPI
{
    SPDAT = byte;                                //触发SPI发送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SPI数据传输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

    return SPDAT;
}
#else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模拟SPI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output 8-bit
           {
                SPI_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PI_SCK = 1;                      // Set SCK high..
                byte |= SPI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PI_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uchar
}
#endif

网友D(2017-12-16):
5V的IO口与3V的SPI通讯口没加串电阻,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E(2018-02-04):
感谢分享,手头正好也有这个模块的

网友C:
谢谢楼主,这个问题搞了一周了,希望资料能帮到我啊!

网友F:
已阅,继续查看中!

网友G:
本网站都是精品,只怕黑币不够用

网友H(2018-07-17):
只有文档????

网友I:
谢谢楼楼主,非常棒棒

网友J:
谢谢楼主,正在尝试使用这个模块

网友K:
非常棒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L:
好文章,谢谢了

网友M(2018-09-14):
谢谢  这是我找到的最好的啦

网友N:
终于找到了学习的板块

网友O(2020-05-20):
有没有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程序

网友P(2020-07-10):
想搞一个无线门铃,24L01有没有不用单片机控制的方法啊,用两个单片机好浪费

网友Q(2021-07-02):
正好在用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