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看了手册用了示例程序也无法使用串口通信

楼主(2016-04-26):
#include"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
void SerialIni(){
    SCON &= 0x2E;  //先对需要设置的位进行清零 0010 1110 因为SCON所有位都是用于设置串行口1,所以这句可省略。
    SCON = 0x50;   /* SM0/FE | SM1 | SM2 | REN | TB8 | RB8 | TI | RI 设置串行口的工作方式1(SM0 SM1  0 1)即8位可变波特率方式;允许接收)*/
    AUXR &= 0xBE;  //先对需要设置的位进行清零 1011 1110
    AUXR |= 0x00;    /* T0x12 | T1x12 | UART_M0x6 | T2R | T2_C/T(T上画) | T2x12 | EXTRAM | S1ST2 定时器1时钟为Focs/12,即12T;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S1ST2:串行口1波特率发生器选择位。0:选择定时器1作为串行口1波特率发生器。 1:选择定时器2作为串行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此时定时器1得到释放,可以作为独立的定时器使用。*/
    TMOD &= 0x0F;        //先清零定时器1的设置(高4位设置定时器1,低4位设置定时器0)
    TMOD |= 0x20;           /* GATE | C/T(T上画) | M1 | M0 | GATE | C/T(T上画) | M1 | M0 (定时器工作方式2)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H1 = 0xfd;                 //8位自动重装方式,TH1用于重置TL1初值。2的SMOD次方/32*(定时器1的溢出率或定时器2的溢出率)
    TL1  = 0xfd;                 //晶振11.0592MHz,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SMOD属于PCON寄存器,为1时,波特率翻倍。
    TR1=1;                         //定时器1启动
    ES = 1;                         //开放串口中断
    EA = 1;                         //开放CPU中断
}

void main(void)
{
    SerialIni();                    //运行串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等待中断()
}

void Uart2(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mydata;
    if(RI)                           //如果是接收中断
    {
        RI=0;
        mydata = SBUF;    //将接收缓冲区的数据保存到mydata变量中
        SBUF = ~my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按位取反后发回
    }
    else                           //如果是发送中断,将TI清0
        TI = 0;
}

完全无效。串口接的3.0/3.1;
求大神教育

网友A:
电路呢?是和51通信还是PC?使用了232芯片还是转USB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呢?是和51通信还是PC?使用了232芯片还是转USB芯片?

电路是最小系统,可以下程序。串口是usb芯片

网友A:
把P3.0和P3.1对调一下试一试。USB转换芯片的输出应对单片机的输入。

楼主:
#include"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0;
void SerialIni(){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开放CPU中断
}

void main(void)
{
    SerialIni();

        SBUF=21;                    //运行串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if(TI)                           //如果是接收中断
    {
        TI=0;

                 }
         if(RI)
         {RI=0;

          ;
          ;
          ;
          ;

          ;
          SBUF=x;
         }
}
}
可以发送但不能接收执行,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3.0和P3.1对调一下试一试。USB转换芯片的输出应对单片机的输入。

大神帮帮我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看懂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看懂程序吧。。。

谢谢,问题解决了,重启了电脑(ಥ_ಥ)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电脑串口程序有问题,重启了电脑就好了

网友C(2018-09-29):
没开总中断EA和串口中断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