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哪些用途?

楼主(2016-04-26):
如何理清思路?

网友A:
十天学会单片机非常完整版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SPCdbrRCtYMkCRzP9S

网友B:
你想用它做什么?百度文库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说明

网友C:
把郭天祥的单片机视频看一下就懂了

网友D: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E:
百度上有许多,你可以自己查阅,

网友F:
单片机可以做到很多啊,就是一些数据的处理,采集外部设备信号,控制输出设备,等等

网友G:
作用很多,主要还是要看用途,另外单片机要自己编写合适的程序使用最好

网友H: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I:
开发控制器、机器人、各种控制、各种显示

网友J:
制作洗衣机,遥控航模,遥控器,风扇等

网友K:
我想楼主应该是想如何学习单片机吧
根据鄙人的经验,谈谈自己的体会:
1.首先,对微机原理、数字电路要熟悉,学会看懂原理图是必须的。
2.掌握几种编程语言,汇编、C,其中汇编学习难度高,所以C是主流。
3.如果不是从事硬件设计,硬件方面的工具ORCAD、Altuim等了解即可。
4.软件方面熟悉的开发平台,如KEIL、IAR。。。。
至于用途,那是相当的广啊

网友L:
单片机可以做嵌入式开发     芯片开发    软件硬件都是必须要用到的

网友M:
无处不在,电子产品,精密仪表,日用电器,太多了

网友N:
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O:
推荐郭天祥的单片机教学视频,还有其配套的教学书

网友P:
现在好多电子类东西都有单片机  现在单片机成本很低的

网友Q:
工业控制啊,家用的万年历,电子秤,电磁炉,洗衣机,空调等等都要用,工业控制方面还可以选择plc

网友R:
单片机主要是用来控制信号的,比方说 在某个环境下运行某个模块 以实现特定情况下电路的特定功能

网友S:
用来做控制,比如控制LED,控制数码管,继电器等。

网友T:
单片机的应用十分广泛,小到电子时钟,大到航空模块。全名叫单片微型计算机,是智能化设备的核心元件,主要作用于某种功能的实现和数据的处理功能,由内部写录的控制程序决定。

网友U:
可以用来控制智能家电进行工作,大的方面可以控制导弹运行等等,应用很广的

网友V: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单片机!

网友W:
就做一些小东西,光立方,小游戏,摇摇棒等

网友X(2017-01-02):
先学习基础,慢慢提高

网友Y:
单片机便宜,广泛运用于工业,可以按用户的要求,编写C程序达到想要控制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