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的SDA输出为什么数据,如何使用?

楼主(2016-04-26):
我在使用PCF8591模块做光强检测,请问SDA口输出的是什么数据?单片机数码管上显示的是124,而且数据不稳定。连接其他模块的时候SDA输出的数据是最终的数据吗,还用经过什么处理吗?

网友A:
我觉得不需要进行处理了,是单片机数据就行

网友B:
SDA口输出的数据是 数字信号  如果你想在数码管上显示光强,那就必须将数据做处理,然后再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A口输出的数据是 数字信号  如果你想在数码管上显示光强,那就必须将数据做处理,然后再在数码管上显示

请问需要怎么处理,如果接的是其他的模块呢,不知道要怎么转换,现在输出的数据是什么单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怎么处理,如果接的是其他的模块呢,不知道要怎么转换,现在输出的数据是什么单位的

这是接AD这个数据口的一个MQ135有害气体检测模块,通过PCF8591连接到单片机,显示的数据是2,如果我用酒精测试可以达到200多 ,这个是气体浓度单位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需要进行处理了,是单片机数据就行

可是我想通过光敏电阻测环境的光照强度并通过串口屏显示,现在先在数码管上测试,但是我遮光时从数码管的显示的数据反而变大了,白天或者在日光灯下数据是140左右,遮光的话可以达到200左右,不知道这是什么数据,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电阻,怎么转化为光照强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想通过光敏电阻测环境的光照强度并通过串口屏显示,现在先在数码管上测试,但是我遮光时从数码管的 ...

ad  模数转换  电压转为数字  PCF8591是八位  转化为的数字为0-255  转化为数字后 自己测量光敏电阻阻值与强度的关系绘图  然后程序处理  前两天我也在弄  不过网上没有阻值跟强度的关系 我也没有监测仪器  所以也只是用反比近似处理了 参考一下吧。

网友D(2017-11-01):
引用 楼主:

输出的光敏电阻阻值,光照越强,光敏电阻阻值越小。PCF8591输出的是0-255之间的数值。

网友E:
我也在照 办法 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F:
说明手册

网友G(2018-06-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