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画好原理图和PCB后左边菜单栏显示有文件的标识,怎样才能消去它??

楼主:
原理图和PCB看了好几遍,没有检查出什么错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2016-04-27):
你PCB里面的错误和显示有文件的标识没有关系,去检查一下PCB里面的规则,看是否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PCB里面的错误和显示有文件的标识没有关系,去检查一下PCB里面的规则,看是否设置有问题

恩恩,现在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C:
楼主如何搞定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搞定的能分享一下吗?

我学长说是因为这个软件本身的规则太严苛了,但有时是避免不了,只要确定自己的布线是正确的可以不去理会这个问题,以前我的老师也讲过这个问题,他当时的做法是设置了什么不理睬这个规则,但是,我忘了怎么设得了。。。就像楼上所说,PCB里的错误和这个标识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何搞定的能分享一下吗?

好像并买有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