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在编程的时候我赋值P3=0xff,可是为什么实际上p3.4引脚却是低电平?我用的是90c51的单片机。书上说这个是定时器T0的溢出标志位。可是我没设置定时的模式下这个口不就是普通的引脚口么?

网友A:
首先你确定是否P3.4复用了?在程序中看看,是否重复使用了这个IO口,关掉定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定是否P3.4复用了?在程序中看看,是否重复使用了这个IO口,关掉定时模式

看了没有复用额。而且在proteus仿真里面这个口也是高电平。但是烧录进单片机后就变成低电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看看硬件电路吧,51单片机不用赋值一般都是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C:
检查与管脚连接的焊点和元件,有时候是外部原因导致的。比如滴落的焊锡正好将管脚与地线短路,本来的高电平也会被拉低。

网友D:
一共40个管脚

网友E:
看看该引脚是否连了下拉。

网友F:
会不会是IC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G:
弱上拉,一般情况下,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H:
1.首先换一个片子试试,看看是不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H:
1.设置其他引脚试试,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是那么就是片子的问题;
2.当然就算其他引脚没有,这一个引脚的键合丝坏掉也是有可能的;
3.很大程度觉得就是片子的问题,南防潮敏,北防静电

网友H:
1.内部结构,看看输出是不是有上拉的;
2.电路再看看有没有;
上面两个有一个,就应该输出的是高电平,没有,就是片子的问题
两个都没有,那就得接上拉了。

网友I:
只用过8951,焊渣会引起短路,清理一下焊盘,试试

网友J:
把定时器什么的关闭

楼主:
还是没看出什么问题,我用的是51开发板,看电路都没发现有问题。算了等找多一片新的单片机在说,毕竟现在身边只有这一个单片机可以用。应该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K:
单片机 坏了吧

网友L:
与定时器是否关闭无关。与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无关,工作在计数方式时,P3.4用于输入外部计数脉冲,此时应置P3.4=1,即置P3.4于输入态。但80C51复位时已由CPU自动置1,若未对其改变,无需再画蛇。因此,您的问题多数是硬件电路连接问题,仔细检查吧!

网友M:
如是stc的也有管脚默认高阻,再看看线路板吧。

网友N:
首先你要确保你系统跑起来了,有很多时候单片机是没跑起来,系统没起振!
再者,你测的引脚有外围电路吗,外围电路单片机20ma的灌电流拉不动的话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