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编、解码发射/接收电路(MC145026、PT2262)电路图

楼主:
本电路是利用数字编码芯片(MC145026PT2262)作调制信号的大功率发射机,再配以高灵敏度接收机和与编码芯片配对的解码电路(MC145027PT2272)作远距离的无线遥控、报警等用途。发射机主要技术参数为:调频制;工作频率36.1MHz;电源电压12V;发射功率25W。接收机主要技术参数为:接收频率36.1MHz;接收灵敏度不小于1.5μV。收发距离达5km。图(a)为发射机电路;接收机电路如图(b)所示。

清晰版的电路图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A(2017-11-15):
这个电路非常经典,性能也高.摩托罗拉的MC2833作调制发射,2个双栅K122做高放和变频,MC3361作中放和解调.没有高频基础和高频仪器调不出来,画出电路板和找齐元件也是极为痛苦的事情.

网友B:
没那多黑币。。。看看算了

网友B:
没有专业的频谱仪等设备个人要是把电路搞好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网友C(2019-07-15):
这个利害

网友D(2020-04-06):
5km这距离有点长

网友E(2021-04-08):
元件太多,有些元件好难找齐哦

网友F(2025-05-23):
这么复杂……没设备调试比较难复制出来

网友G:
大功率、非业余频段,会不会被请喝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