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单方便的51avr单片机下载线

楼主(2016-04-27):
  AVR单片机可以使用串行在线编程(ISP)方式将程序写入,即可直接在电路板上进行程序的烧写和修改,所需的装置就是一根ISP下载线。

  下面介绍一编程线使用计算机并口对单片机编程,不仅支持AVR单片机,也支持对51单片机中的AT89S系系的单片机编程。

一.原理图如下:

  该下载线是STK200/300型的下载线,74HC244是八路缓冲驱动器,用来做单片机和计算机的缓冲隔离,LPT连到计算机的并口,LPT的4,5脚用来控制两组缓冲器的输出,LPT的7脚输出编程命令和数据到单片机MOSI端。LPT的6脚输出串行编程时钟信号到单片机的SCK端,LPT的9脚输出复位信号到RST端,LPT的8脚输出状态信号到LED,由单片机读出的信息经MISO端,到LPT的10脚,74HC244的电源,由目标板的上电源,经稳压二极管稳压后得到。

二.下载软件

  下载软件可以用PonyProg2000,ISPlay,SLisp(中文)等软件。

  可以制作后装在并口接头里面,非常方便,如下图:
三.简化电路

  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简化电路,如下图:

  笔者把图打在不干胶纸上,然后贴在敷铜板上,用刀刻板自制过,下载软件用PonyProg2000,SLisp烧写过ATmega8和ATmega8515,非常好用,但经常连不上AT89S51。

  下图为PCB图,可以保存后贴到WORD里面,将宽调为32mm,高调为36mm打印到不干胶贴纸上即可。制作时用单面板,将做好的板,放在并口头的两排焊脚之间,焊好即可,地线只接一根就可以了,从背面找个元件引脚焊在地线的那个空焊盘上却可。

  在制作时,一定要注意接口的引脚排列,以下为并口计算机端的引脚排列,并口接头引脚为此图的镜像。

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AVR的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AVR的主要特性高可靠性、功能强、高速度、低功耗和低价位,一直是衡量单片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单片机占领市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