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固定码值输出程序

楼主(2016-04-27):
315M固定码值输出程序

/**************************************/
/*           WeBee团队                */
/*         Zigbee学习例程             */
/*例程名称:点亮LED                  */
/*建立时间:2012/04/18               */
/*描述:点亮LED1
**************************************/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OUTPUT_315M P1_2    //定义P0_5口为蜂鸣器控制端
#define KEY P2_3    //定义P2_3口为按键控制端
uchar buff[10]={0xbf,0X05,0x48};
void Output_Init(void)
{
  P1DIR |= 0x04;     //P1_2定义为输出
  OUTPUT_315M=0;
  P0SEL &= ~0X80;    //设置P07为普通IO口
  P0DIR &= ~0X80;   //按键在P07口,设置为输入模式
  P0INP &=  ~0x80;   //打开P07上拉电阻,不影响
}
/*void key_Init(void)
{
  P2DIR&=~0x08;     //P2_3定义为输入
}*/
void Onboard_wait( uint timeout ) //32M晶振延时1us函数
{
  while (timeout--)
  {
    asm("NOP");
    asm("NOP");
    asm("NOP");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i=xms 即延时i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587;j>0;j--);
}
/**********************************************************
       start函数
**********************************************************/
void send_start()
{
  OUTPUT_315M=1;
  Onboard_wait(400);
  OUTPUT_315M=0;
  Onboard_wait(12000);
}
/**********************************************************
       logic1函数
**********************************************************/
void send_setbit1()
{
  OUTPUT_315M=1;
  Onboard_wait(1200);
  OUTPUT_315M=0;
  Onboard_wait(400);
}
/**********************************************************
       logic0函数
**********************************************************/
void send_setbit0()
{
  OUTPUT_315M=1;
  Onboard_wait(400);
  OUTPUT_315M=0;
  Onboard_wait(1200);
}
/**********************************************************
      传递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
  for(i=0;i<8;i++)
  {
    if(value&(0x80)) //先传高位
    {
      send_setbit1();
    }
    else
    {
      send_setbit0();
    }
    value=value<<1;
  }
}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uint len)
{
  uint j;
  send_start();
  for(j=0;j<len;j++)
  {
    //send_byte(*Data++);
    send_byte(*Data);
    Data++;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Output_Init();
    while(1)
    {
       for(i=0;i<3;i++)
       {
         send_data(buff,3);
       }
       Delayms(800);
     }
}

网友A:
这个,n多呢

网友B(2017-11-17):
很有用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