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使用笔记

楼主(2016-04-27):
1.原理图的连线长度修改方法。点延伸标志(绿色的小方块)或者crtl+鼠标拖动  Drag
2.并行的数据线接法。不用一条一条的方法,先让热点相连,然后crtl+鼠标拖动获得合适长度  Drag
3.shift 可以进行复制(shift相当于word里边的ctrl了,比如选中多个对象需要按住shift)
4.网络标号也要和热点相连
5.查找元件可以直接在列表的位置输入相应的名称,如Header 8
6.Area 选项可以选取关心的部分进行放大
7.元件列表可以用altium designer生成,Bill of Material(BOM)
8.元件的序号可以用altium designer生成,不用一个一个去修改  Annotate Schematics(很方便),
如果要恢复初始状态,选择Reset Schematic Designator即可
9.放置No REC 检测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报错(很实用)
10.如果有不明白的菜单,可以求助knowledge center或者help(权威详细)
11.查找用crtl+F ,查找替换用crtl+H(比如批量修改总线的各支路名称)
12.Find Similar Object(批量修改功能)很强大,凡是批量的才是真正方便好用的。取消遮蔽点右下角Clear
13.Footprint manager可以查看修改所有的元件封装(set as current),并且能够实时预览当前封装
14.如果想要把某一部分当成一个整体拖拽,可以考虑创建一个联合体(union)
15.将单元电路或者一个最小系统创建成一个Snippet保存下来,可以实现复用,提高画图效率
16.像430等引脚很多的芯片,画原理图可以优先考虑做成几块(new part:part A part B等),化整为零
17.在编辑原理图库菜单下,点击Model Manager可以查看整个库里芯片的具体封装(非常逼真的3D模型)
18.绘制完原理图库文件后,建议进行Component rule check,系统进行错误检查,从而保证正确性
19.绘制原理图库的快捷方法之一,就是从现有的库里边copy某一个部分,移花接木,而且美观
20.绘制pcb库时,先找原点(0,0),快捷键为crtl+end
21.mm和mil单位的快速切换在属性菜单的最左上角 Toggle Units(或者crtl+Q)
22.1英寸(inch)=1000mil(或者记1英寸=2.54cm,100mil等于2.54mm)
22.自己按照元件pdf画pcb封装时,要考虑实际焊接情况。比如引脚的长度方向要多留1mm方便焊接
23.规范的封装类型不用手绘,因为非常不方便。用wizard向导生成为上策
24.用向导生成的封装,也要考虑实际焊接情况,把多留出来的算进去,可以测测(ctrl+M)看余量是多少
25.焊盘经验值设定为外径是内径的2倍,焊接比较牢固
26.标注的是公差尺寸的(上下两个尺寸),一般选较大的尺寸设计焊盘,取平均值设计引脚距离等距离尺寸
27.画pcb库的大招是用IPC Footprint Wizard直观方便,设计的也十分合理(许多参数系统自动提供)
28.自己画完pcb库需要添加参考点,一般取第一个引脚或者元件的中心,否则生成pcb时会有问题
29.集成库的意义是提供对库中原理图或pcb封装的保护,使其不能任意修改
30.画pcb的时候可以用左侧的File面板的PCB Wizard(可以自定义板子的形状的参数),File面板用右下角
的SYSTEM调出
31.在画pcb文件的时候不能死板的认为原理图文件不用再修改了,得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改原理图接线
32.右下角的PCB面板可以详细的查看当前pcb从整体到局部的详细信息(细致入微)。比如NET,component等等
33.和pcb面板相类似,右下角的board insight面板可以提供更细微的视角查看pcb的细节,相当于微距
34.TOOLS面板下的teardrop选项可以添加泪滴,增大了接触面积,使焊盘和连线的连接更牢固
35.PCB的Preferences这个选项主要涉及一些默认设置,使之适合自己的操作习惯,提高工作效率
36.PCB工程界面下design->rules打开pcb的一些规则设置面板,里边有一些默认值,比如阻焊层覆盖范围
37.pcb顺利编译通过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所有元件都有封装,二是包含封装的库一定要添加到工程
38.关于层,可以在层选项右键选择single layer mode,只关注单层信息,可以高亮显示或隐藏层
39.按快捷键L可以弹出pcb层的view configuration菜单,可以设置层颜色或者single layer mode的隐藏模式等
40.就算完成了整个pcb的设计,也要进行一次批量规则检查tool->Design Rule Check,因为它最全面
41.design->classes类管理,物以类聚,分类约束
42.刚编译生成的pcb文件会带有一个类似背景的东西,叫做room,它是一个设计规则区域。可以删除它。
43.刚编译生成的pcb文件完全是一种飞线的连接,看着乱,可以快捷键N选择隐藏和元件连接的网络(连线)
44.编辑pcb第一步,先把背景的小格换成点型,看起来舒服干活效率才会高(后期涉及到位置对正最好用格型)
45.然后选择左下角设置为坐标原点,方便后续操作
46.接下来定义一个边界,即keep out layer(此时格型的背景就比较方便)
47.选中所有元器件的方法可以用pcb filter,使用iscomponent语句即可,很方便的面板
48.使用tools->component placement->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可以把选中的元件一一放置到合适位置
49.布局还是自己手动布,可以借助一些对齐工具,另外keep out layer的大小可以通过单击进行实时的修改
50.拖动元器件的状态下,按快捷键L可以方便的实现元件位置在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切换
51.布线之前一定要把规则rules设定好,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52.关于走线,在preferences可设置自动判断布线终点,shift+空格可以切换布线的模式比如45度模式
53.ESC下的波浪键是一个快捷方式提醒键,可以通过按下该键查看相应功能的快捷方式,提高效率
54.可以不画原理图直接放置元件封装,只需修改相应引脚的Net网络标号,然后进行手动连线
55.pcb环境下右键Find similiar object可以进行批量修改,比如批量修改元件编号的字体大小
56.左下角各个层的左边有个显示当前层颜色的区域,点击LS可以选择选择单层等,如只显示信号层
57.制作固定铜柱的孔,用一个焊盘,选择multi-layer,内径3(或3.3)mm,外径5mm即可,这个孔可以考虑锁定
58.为了防止布线过程中误操作,可以把一些已经确定位置的元件锁住,这样位置就不会乱动了
59.放置过孔除了直接放置外,推荐用波浪键快捷方式里边的next layer(小键盘区+号),切换到下一层布线
60.画完pcb后,想用keep out layer定义板子的形状,用pcb filter->iskeepout选中,然后在用board shape菜单
61.板子形状修改(定义)后,原点一般发生了变化,应该重新定义坐标原点
62.板子的大小除了用measure菜单,比较方便的是放置尺寸标注,选项在屏幕右上角位置
63.大招,paste special(特殊粘贴)->paste array,可以选择线型或弧形
64.再次强调,如果想整体移动某些对象,建议创建一个联合体union(强调连续选中用shift)
65.自动布线可以局部进行(如网络,元件,区域等),相对全局的布线应该更灵活一些
66.自动布线之前可以先进行手动布线,然后进行自动布线时可以先锁住之前已经手动布过的线
67.自动布线结束后,可以手动修改一些局部不完美不必要甚至有些脑残的地方
68.自动布线的策略一定要选择正确,通常选择Default 2 Layer Board
69.布完线之后应该进行DRC检查,保证电气正确性
70.覆铜要去除死铜,因为死铜的存在没有意义
71.update既可以用原理图更新pcb,也可以用pcb更新原理图,双向更新
72.元件的designator位置可以进行重新排列,先选中元件(pcb filter),然后reposition component text
73.整个pcb工程完成以后,altium designer可以输出各种文件,比如钻孔,gerber,组装文件等等
74.补充说明两点,翻转板子用view菜单下的Flip Board;快捷键3可以直接切换到3D模式,直观查看板子的信息

AD使用总结

网友A: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B:
有用,好经验!

网友C(2016-09-15):
太棒了,受益匪浅啊!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D(2016-12-30):
好经验,让人受益非浅。

网友D:
大棒了资料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