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10系统能使用SP200S编程器吗?

楼主(2016-04-27):
本本是64位WIN10系统,想用这本本使用SP200S编程器,给89C2051芯片读写程序,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吗?

网友A:
只要 LZ 有这款编程器全套软件就能安装使用,不过现在的 WIN 10 正式版了还远没有像 WIN7/8 系统那样成熟稳定,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普遍用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 LZ 有这款编程器全套软件就能安装使用,不过现在的 WIN 10 正式版了还远没有像 WIN7/8 系统那样成熟稳 ...

都有,并能在32位的XP系统的座机上正常使用,不是想在本本上使用吗?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B:
这是SP200编程器驱动和烧写软件 SP200SE编程器

网友C:
win10能用ch340,win8用pl2303驱动,给你参考!我测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SP200编程器驱动和烧写软件

谢谢,这些我都有,win10也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能用ch340,win8用pl2303驱动,给你参考!我测试成功!

我看也是!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我的64位win10系统本本,已经能正常使用SP200S编程器了,如果有朋友也需要,可联系我,我上传驱动和软件!

楼主:
多谢版主的多次加分!

网友D:
只要 LZ 有这款编程器全套软件就能安装使用

网友E:
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win10支持的老版本软件很少的

网友F:
win10很多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很多都不支持

别人支持否我不说, 反正我的64位win10系统本本,已经能正常使用SP200S编程器了

楼主:
谢谢版主先生多次加分!

网友G(2022-09-30):
我编程下载成功,但上机不能运行, 不知道是不是win10 系统原因,还是别的.
加载文件后,缓存数据都是只有序号,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