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数字时钟proteus仿真文件及程序详细注释

楼主: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count=0;
/***********************************************************************
以下是DS1302芯片的操作程序
************************************************************************/
u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digit1[]={"SUN","MON","TUS","WEN","THU","FRI","SAT"}; //周日,周一到周六
sbit DATA=P3^7;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数据输出端定义在P1.1引脚
sbit RST=P3^5;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复位端口定义在P1.1引脚
sbit SCLK=P3^6;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时钟输出端口定义在P1.1引脚
sbit key1=P3^0;          //停止按钮
sbit key2=P3^1;          //开始按钮
sbit add=P2^4;          //加值
sbit subtract=P2^5;//减值
sbit tiaoshi=P3^4; //定位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微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u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

/*****************************************************
函数功能: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储存命令字;dat,储存待写的数据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从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x
***************************************************/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nus(2);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nus(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根据命令字,从1302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Cmd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设置ds1302是否写保护
入口参数:flag
***************************************************/
void setprotect(bit flag)//设置保护
{
if(flag)
WriteSet1302(0x8e,0x80);//写入保护指令
else
WriteSet1302(0x8e,0x00);//写入不保护指令
}

/*****************************************************
函数功能:设置ds1302是否工作
入口参数:flag
***************************************************/
void stoptime(bit  flag) // 是否将时钟停止
{
uchar dat;
dat=ReadSet1302(0x81);
setprotect(0);
if(flag)
WriteSet1302(0x80, dat|0x80);
else
  WriteSet1302(0x80, dat&0x7f);
}

/*****************************************************
函数功能: 1302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DS1302(void)
{
    stoptime(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0/10)<<4|(0%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12/10)<<4|(12%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01/10)<<4|(01%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06/10)<<4|(06%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10/10)<<4|(10%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a,0x01);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1^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1=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1=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1302数据的显示程序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4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4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4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4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日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星期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Week(uchar x)
{        uchar i;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3列开始显示
        for(i=0;i<3;i++)
        WriteData(digit1[x][i]);
        delaynms(50);
}

/*****************************************************
函数功能:显示月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10第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年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
        uchar i,j;
        i=x/10;                                          //取十位
        j=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1);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2]);
        WriteData(digit[0]);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液晶显示年月日以及时间
***************************************************/
void displaytime()
{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      //分别储存苗、分、小时,日,月,年
  uchar ReadValue;     //储存从1302读取的数据
  WriteAddress(0x05);  //写年月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9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8);  //写月日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12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5);  //写小时与分钟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2行第6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48);  //写分钟与秒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2行第9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hile(1)
    {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second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Second(second);                                                                  //显示秒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ute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inute(minute);                                                                       //显示分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从时寄存器读
      hour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Hour(hour);                                                                     //显示小时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从日寄存器读
      day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Day(day);                                                                        //显示日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b);                                                          //从星期寄存器读
          week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Week(week);                                                                                 //显示星期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从月寄存器读
      month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onth(month);                                                                    //显示月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从年寄存器读
      year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Year(year);                                                                      //显示年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Init_DS1302();       //将1302初始化
  IT0=1; //外部中断0
  EX0=1;
  IT1=1;
  EX1=1;
  EA=1;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
/*****************************************************
函数功能:中断函数,实现时间的启停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if(key1==0)
      {
        stoptime(1);
       }
   else if(key2==0)
        {
          stoptime(0);
        }
}

/*****************************************************
函数功能:中断函数,实现时间参数的调整
***************************************************/
void Setkey()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调整时间
{
if(tiaoshi==0)
{
count=count+1;
if(count==4)count=0;
}

else if(add==0)
{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Set1302(0x85);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24)temp=0;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4,temp);
break;
case 2:
temp=ReadSet1302(0x83);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60)temp=0;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2,temp);
break;
case 3:
temp=ReadSet1302(0x81);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0x60)temp=0;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0,temp);
}
while (add==0);
}
else if(subtract==0)
{
switch(count)
{
case 1:
temp=ReadSet1302(0x85);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0)temp=23;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4,temp);
break;
case 2:
temp=ReadSet1302(0x83);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0)temp=59;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2,temp);
break;
case 3:
temp=ReadSet1302(0x81);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temp=temp-1;
if(temp<=0)temp=59;
temp=(temp/10)<<4|temp%10;
WriteSet1302(0x80,temp);
}
while (subtract==0);
}
}

网友A(2018-05-28):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8-12-26):
期末课设 这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