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数字时钟 加温度、背光、灰度1602液晶屏

楼主(2016-04-27):
万年历  希望帮助到你们
全部源码下载:

//1602液晶屏 万年历时钟源程序---加温度、背光、灰度 数字?

/********************************************************************************************
程序名:    1602液晶屏时钟程序
编写时间:  2012年6月8日
硬件支持:  LCD1602液晶屏  STC12C2052 外部12MHZ晶振
说明备注:    使用2402液晶屏程序,与1602液晶屏程序完全兼容

2011-11-18 23:36 实现NPN13001三极管控制背光,P3^7接10K限流电阻。
2011-11-19 10:10 添加调年月日时间功能键
2011-11-20 08:25 添加闹铃功能
2011-11-20 18:00 添加PWM调光功能
2011-11-21 22:00 实现4位总线_2行显示
2011-11-23 20:33 加入温度显示ds18b02 不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2011-11-26 13:40 实验用一个按键实现长短两种开关代替两个按键
2011-12-11 14:50 加入正负号判断 小数点显示温度,更精确
2011-12-18 23:36 实现NPN13001三极管控制灰度,P3^5接10K限流电阻
准备加入光控背光  LED测光原理应用 有光无背光,外界光线暗 有背光。
/********************************************************************************************/
#include<STC12C2052AD.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引脚定义 // (使用者根据实际更改)
/********************************************************************************************/
sbit key1=P3^0;                                                                //菜单
sbit key2=P3^1;                                                                //调增
unsigned char data MENU  = 0;     // 默认菜单 = 0 正常显示时钟
/*******************************************************************************************/

/********************************************18b20******************************************/
sbit DQ=P1^0;                                         //温度输入端口
//uchar temp;                                                //温度值变量8位
uint temp;                                                //温度值变量16位
uchar s;                                                //负数标志 s=1
//**************延时b*******************
void delay(uchar b)
{
     while (b--)
     {
         _nop_();  _nop_();
     }
}
//**************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n;
DQ=1;
delay(60); // 15-60us
DQ=0;
delay(240);delay(240); //480-960us
DQ=1;
delay(60);
n=DQ;                //采集数据 n=1 有无器件
delay(60);

}
//**************写1个字节数据*低位在前*********************************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elay(1);
DQ=dat&0x01;
delay(60);
DQ=1;
dat>>=1;
}
delay(60);
}
//***************读1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0;
value>>=1;
DQ=1;
delay(1);
if(DQ)
value|=0x80;
delay(60);

}
return value;
}
//******************读取温度值******************************
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b;
        float tt;                  //浮点变量 有小数计算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写指令 跳过ROM
        write_byte(0x44); //写指令 启动温度测量
        delay(300);                  //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写指令 跳过ROM
        write_byte(0xbe); //写指令 读取温度数据

        a=read_byte();          //读取低8位
        b=read_byte();          //读取高8位
//判断正负温度: 负数就取补码
        if(b>127)                  // 当高8位的第8位为1时,就是负值   1000 0000   0x80  128
        {
                a=~a+1;                 // 当为负值的时候,低8位的操作
                if(~a>=0xff) // 当低8位<-127度 ,则高8位进位
                        {
                                b=~b+1;         // 高8位进位
                        }
                        else                 // 不小于-127度时,高8位取反
                        {
                                b=~b;
                        }
                 s=1;                //负值标志,你只要在液晶上显示一个“-”就行。

        }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 = 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三位数 各位代表小数  因为放大10倍

}
/********************************************18b20******************************************/
/********************************************************************************************/
#define                LCM2402_DB0_DB7                P1                        // 定义LCM2402的数据总线
sbit LCM2402_RS   = P3 ^ 2;                                        // 定义LCM2402的RS控制线
sbit LCM2402_RW   = P3 ^ 3;                                        // 定义LCM2402的RW控制线
sbit LCM2402_E    = P3 ^ 4;                                        // 定义LCM2402的E控制线
sbit LCM2402_Busy = P1 ^ 7;                                        // 定义LCM2402的测忙线(与LCM2402_DB0_DB7关联)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DD,TIME_MO,TIME_YY,TIME_WW,TIME_HH,TIME_MM,TIME_SS;//设置日、月、年、周、时、分、秒和温度存放区
data unsigned char Clock_HH,Clock_MM,PWM;                //        闹钟 调光
data bit DAY_BIT = 0;//天数增加标志位(用于日期进位的启动)
data unsigned char DIS_BIT = 0; //多种信息的切换显示
data unsigned char cou  = 0;     // 软计数器,对10ms时基信号累加到1s
/********************************************************************************************
// 定义LCM2402指令集 // (详细请见技术手册)
/********************************************************************************************/
#define                        CMD_clear                0x01             // 清除屏幕
#define                        CMD_back                0x02             // DDRAM回零位
#define                        CMD_dec1                0x04             // 读入后AC(指针)减1,向左写
#define                        CMD_add1                0x06             // 读入后AC(指针)加1,向右写
#define                        CMD_dis_gb1                0x0f             // 开显示_开光标_开光标闪烁
#define                        CMD_dis_gb2                0x0e             // 开显示_开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dis_gb3                0x0c             // 开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OFF_dis                0x08             // 关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set82                0x38             // 8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                        CMD_set81                0x30             // 8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CMD_set42                0x28             // 4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                        CMD_set41                0x2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lin_1                        0x8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lin_2                        0xc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
// 读LCM忙程序 [底层协议] // (所有底层协议都无需关注)
// LCM2402测忙,若LCM2402处于忙状态,本函数将等待至非忙状态 //
/********************************************************************************************/
void LCM2402_TestBusy(void){
           LCM2402_DB0_DB7 = 0xff;                //设备读状态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1;
           LCM2402_E = 1;
           while(LCM2402_Busy);                //等待LCM不忙
           LCM2402_E = 0;                                //
}
/********************************************************************************************
// 写指令程序 //
// 向LCM2402写命令 本函数需要1个指令集的入口参数 //
/********************************************************************************************/
void LCM2402_WriteCMD(uint8 LCM2402_command) {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0;
//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         //         8位总线
//         LCM2402_E = 1;
//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 << 4;         //        4位总线高四位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 << 4;         //        4位总线低四位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
// 写数据程序 //
// 向LCM2402写数据 //
/********************************************************************************************/
void LCM2402_WriteData(uint8 LCM2402_data){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1;
          LCM2402_RW = 0;
//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         //         8位总线
//         LCM2402_E = 1;
//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 << 4;         //        4位总线高四位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 << 4; //        4位总线低四位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
// 打印字符串程序 // (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48字符之内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应用举例:print(0x80,"doyoung.net"); //在第一行第一位处从左向右打印doyoung.net字符串
/********************************************************************************************/
void print(uint8 a,uint8 *str){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while(*str != '\0'){
                LCM2402_WriteData(*str++);
        }
        *str = 0;
}
/********************************************************************************************
// 打印单字符程序 //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以十六进制(0x00)表示
// 应用举例:print(0xc0,0x30); //在第二行第一位处打印字符“0”
/********************************************************************************************/
void print2(uint8 a,uint8 t){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LCM2402_WriteData(t);
}
/********************************************************************************************
// 定义小汉字 //
// 可写入8个自字义字符,写入后可用其CGRAM代码直接提取显示。
// 字符定义方法请参考技术手册
/********************************************************************************************/
uint8 code Xword[]={
    0x18,0x18,0x07,0x08,0x08,0x08,0x07,0x00,        //℃,代码 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一,代码 0x01
    0x00,0x00,0x00,0x0e,0x00,0xff,0x00,0x00,        //二,代码 0x02
    0x00,0x00,0xff,0x00,0x0e,0x00,0xff,0x00,        //三,代码 0x03
...
};
void CgramWrite(void) {        // 装入CGRAM //
    uint8 i;
        LCM2402_WriteCMD(0x06);                        // CGRAM地址自动加1
        LCM2402_WriteCMD(0x40);                        // CGRAM地址设为00处
    for(i=0;i<64;i++) {
            LCM2402_WriteData(Xword[i]);// 按数组写入数据
    }
}
/********************************************************************************************
// LCM2402初始化 //(使用者可自定义,加 * 号程序行必须保留但可修改)
/********************************************************************************************/
void LCM2402_Init(void){
//         LCM2402_WriteCMD(CMD_set82);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8位总线通信
          LCM2402_WriteCMD(CMD_set42);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4位总线通信
          LCM2402_WriteCMD(CMD_set42);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4位总线通信

          LCM2402_WriteCMD(CMD_clear);        //  显示清屏
          LCM2402_WriteCMD(CMD_back);                //*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
          LCM2402_WriteCMD(CMD_add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M2402_WriteCMD(CMD_dis_gb3);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CgramWrite();                                        //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
}
/********************************************************************************************/
//                        以上是LCM2402驱动程序                        //
/*********************************************************************************************/

/*********************************************************************************************/
bit IsLeapYear(void){    //计算本年是否是润年
        unsigned int a;
        a = 2000+TIME_YY;//加2000表示成完整的年
        if((a%4==0 && a%100!=0)||(a%400==0)){ //润年的计算公式
                        return 1;//是润年返回1
                }
        else{
                        return 0;//不是润年返回0
                }
}
/**********************************************************************************************/
void month_day(void){
        unsigned char mon_day[]={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TIME_DD++;//天加1
        TIME_WW++;//星期值加1
        if(TIME_WW > 7){
                TIME_WW = 1;//时期值限定
        }
        if(TIME_DD > mon_day[TIME_MO-1]){//检查天是否大于当月的最大值
                if(IsLeapYear()&&TIME_MO==2){ //计算本月是否是润年的2月份
                        TIME_DD = 29;//如果是润年又是2月,则天为29
                        }
                else{
                        TIME_DD = 1; //否则就等于1
                        TIME_MO++;//月加1
                        if(TIME_MO > 12){
                                TIME_MO = 1; //如果月大于12则月等于1
                                TIME_YY++;//年加1 (公历年无限积加)
                        }
                }
        }
}
/**********************************************************************************************/
void init (void){ //上电初始化
        TMOD = 0x11;         // 定时/计数器0,1工作于方式1
    TH0 = 0x3c;          // 预置产生50ms时基信号
    TL0 = 0xb0;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定时/计数器0允许中断
    TR0 = 1;             // 开闭定时/计数器0
////
        TIME_DD = 17; //时间在首次使用的值,之后会在EEPROM自动记录上一天的值
        TIME_MO        = 11; //初始时间:2011年11月17日周一,23时08分00秒
        TIME_YY = 11;
        TIME_WW = 4;
        TIME_HH        = 1;
        TIME_MM = 0;
        TIME_SS = 0;
}
/********************************************************************************************
//显示项目 时间部分 在第一行全行显示时间
*********************************************************************************************/
void RealTime_Display(void)
{
            print(0x80,"20");
            print2(0x82,TIME_YY/10+0x30);
            print2(0x83,TIME_YY%10+0x30);
                print(0x84,"/");            // 显示年
                //
            print2(0x85,TIME_MO/10+0x30);
            print2(0x86,TIME_MO%10+0x30);
                print(0x87,"/");            // 显示月
                //
            print2(0x88,TIME_DD/10+0x30);
            print2(0x89,TIME_DD%10+0x30); // 显示日

                print(0x8b,"[");            // 显示[
                print2(0x8c,TIME_WW%10); //星期
                print(0x8d,"]");            // 显示]

            print2(0x40,TIME_HH/10+0x30);//小时
            print2(0x41,TIME_HH%10+0x30);
                print(0x42,":");            // 显示cgram第一个字模":"
                //
            print2(0x43,TIME_MM/10+0x30);//分钟
            print2(0x44,TIME_MM%10+0x30);
                print(0x45,".");            // 显示cgram第一个字模"."
                //
            print2(0x46,TIME_SS/10+0x30);//秒
            print2(0x47,TIME_SS%10+0x30);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a){//-延时函数 1MS/次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CCAPnL即可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CAPM1=0x42; //PWM1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使用时删除//)
        CCAP1L=0x00; //设置PWM1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1H=0x00; // PWM1初始时为0

        //CCAPM2=0x42; //PWM2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2L=0x00; //设置PWM2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2H=0x00; // PWM2初始时为0

        //CCAPM3=0x42; //PWM3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
        //CCAP3L=0x00; //设置PWM3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3H=0x00; // PWM3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0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
函数名:PWM1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1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1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1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1L
        CCAP1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1H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WD_XS(void)
{
                                delay_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temp=readtemperature();
                                if(s==1){print(0x48,"   -");}
                                print(0x48,"    ");
                                print2(0x4b,temp/100+0x30);//百位    实际 温度十位数
                            print2(0x4c,temp%100/10+0x30);//十位 实际 温度个位数
                                print(0x4d,".");                                        //小数点
                            print2(0x4e,temp%10+0x30);//个位         实际 温度小数位
                                print2(0x4f,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delay_ms(1000);//延时1S
        PWM_init();    //PWM初始化
        PWM=120;
        PWM0_set(PWM); //设置PWM0占空比 [0-255]          背光        默认值
        PWM1_set(PWM); //设置PWM1占空比 [0-255]          灰度  默认值

        init();//初始化 年月日时分秒
        LCM2402_Init();//LCM2402初始化

        MENU = 0  ;
        temp=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while(1)
        { //主线程//

                RealTime_Display();
                   if(DAY_BIT == 1)
                        { //检查天数是否更新,是则计算公历
                                month_day();//计算公历日期
                                DAY_BIT = 0;//计算完成后将日期变更标志位置0
                        }

        /*调整时间日期**************************************************************************************/
                if(MENU == 0)
                        {

                                if(TIME_SS%10==1){ WD_XS(); }                //每10秒 【当秒数个位=1时】运行1次温度显示函数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1;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menuY");   }         // 进入菜单1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PWM=PWM-10;                                                         //背光切换
                                                         if(PWM<0){PWM=255;}                        //
                                                         PWM0_set(PWM);                                 //设置PWM占空比 [0-255]        NPN 13001 8050 255全灭,0全亮。
                                                         print2(0x49,PWM/100+0x30);                //
                                                         print2(0x4a,(PWM-PWM/100*100)/10+0x30);//
                                                         print2(0x4b,(PWM-PWM/100*100)%10+0x30);
                                                         print(0x4c,"*");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1)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2;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menuM");   }         // 进入菜单2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YY ++ ;
                                                                if(TIME_YY > 99){
                                                                TIME_YY = 0;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2)
                        {
                            print(0x4a,"menuM");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3;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menuD");   }         // 进入菜单3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MO ++ ;
                                                                if(TIME_MO > 12){
                                                                TIME_MO = 1;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3)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4;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 print(0x4a,"menuW");   }         // 进入菜单4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DD ++ ;
                                                                if(TIME_DD > 31){
                                                                TIME_DD = 1;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4)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5;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menuH");   }         // 进入菜单5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WW ++ ;
                                                                if(TIME_WW > 7){
                                                                TIME_WW = 1;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5)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6;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 print(0x4a,"menum");   }         // 进入菜单6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HH ++ ;
                                                                if(TIME_HH > 23){
                                                                TIME_HH = 0;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6)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7;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HuiDu");}// 进入菜单7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TIME_MM ++ ; TIME_SS=0;
                                                                if(TIME_MM > 59){
                                                                TIME_MM = 0;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7)                         //调节灰度 对比度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8;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 print(0x4a,"--H--");   }         // 进入菜单8闹铃时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PWM=PWM-10;                                                 //灰度切换
                                                         if(PWM<0){PWM=255;}                        //
                                                         PWM1_set(PWM);                                 //设置PWM占空比 [0-255]        NPN 13001 8050 255全灭,0全亮。
                                                         print2(0x49,PWM/100+0x30);                //
                                                         print2(0x4a,(PWM-PWM/100*100)/10+0x30);//
                                                         print2(0x4b,(PWM-PWM/100*100)%10+0x30);
                                                         print(0x4c,"*");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8)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9;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print(0x4a,"--m--");   }         // 进入菜单9闹铃分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Clock_HH ++ ;
                                                                 print2(0x49,Clock_HH/10+0x30);//小时
                                                            print2(0x4a,Clock_HH%10+0x30);
                                                                print(0x4b,":");            // 显示cgram第一个字模":"
                                                                //
                                                            print2(0x4c,Clock_MM/10+0x30);//分钟
                                                            print2(0x4d,Clock_MM%10+0x30);
                                                                print(0x4e,"  ");
                                                                if(Clock_HH > 23){
                                                                Clock_HH = 0;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if(MENU == 9)
                        {
                            if(key1 == 0 && key2 == 1)
                                        {
                                                delay_ms(200);//去抖
                                                if(key1 == 0 && key2 == 1)
                                                        {
                                                                MENU = 0;
                                                                while(key1 == 0 || key2 == 0){ print(0x48,"         ");   }         // 进入菜单0正常显示
                                                        }
                                        }
                                if(key2 == 0 && key1 == 1){
                                        delay_ms(200);//去抖
                                                if(key2 == 0 && key1 == 1){
                                                        Clock_MM ++ ;
                                                                print2(0x49,Clock_HH/10+0x30);//小时
                                                            print2(0x4a,Clock_HH%10+0x30);
                                                                print(0x4b,":");            // 显示cgram第一个字模":"
                                                                //
                                                            print2(0x4c,Clock_MM/10+0x30);//分钟
                                                            print2(0x4d,Clock_MM%10+0x30);
                                                                print(0x4e,"  ");
                                                                if(Clock_MM > 59){
                                                                Clock_MM = 0;
                                                                }

                                                        }
                                        }
                                        while(key1 == 0 || key2 == 0){ }
                        }

/*调整时间日期结束***************************************************************************/

                        if(Clock_MM==TIME_MM && Clock_HH==TIME_HH && Clock_MM > TIME_MM-1)
                                {
                                        print(0x49,"clock!!");                //闹铃1分钟
                                }
/*闹铃判断到定时显示clock!!*******************************************************************/

        }                   //while(1)循环结束
}                        //主循环结束
/********************************************************************************************/
void tiem0(void) interrupt 1{   // T/C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50ms时基信号)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19){                 // 计数值到100(1s)
        cou = 0;               // 软计数器清零
        TIME_SS++;                 // 秒计数器加1(进位10ms*100=1s)
        if(TIME_SS > 59){          // 秒计数值到60

            TIME_SS = 0;           // 秒计数器清零
            TIME_MM++;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if(TIME_MM > 59){      // 分计数到60
                TIME_MM = 0;       // 分计数器清零
                TIME_HH++;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if(TIME_HH > 23){  // 时计数到23
                    TIME_HH = 0;   // 时计数器清零
                                        DAY_BIT = 1;        //天增加标志位
                                }
            }
        }
    }
    TH0 = 0x3c;                // 重置定时常数
    TL0 = 0xb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