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开关 我现在有一个12V电压控制的机械快门,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单片机和放大...

楼主(2016-04-27):
控制单片机管脚输出为1时,经过放大后输出电压为12V,机械快门打开;反之,当单片机管脚输出为0时,经过放大后输出电压低于12V,机械快门关闭。但是现在实现时发现经过放大后,倘若不接12V开关也就是空载,断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满足标准,经过测试输入电压可以达到8V左右(LM358放大器),输出电压12V左右,其输出电压会随着单片机的管脚0/1变化而变化;但是若接上快门后,其输入电压会变成2.7V左右,输出电压也达不到12V,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驱动能力不足应该如何解决?另外市场上有没有能够直接进行通过单片机控制的开关,我可以买一个12V电源将该开关串联到电路中去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是你没说明白还是我想不明白,总之是没弄明白。将你的电路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B:
用ULN2803驱动吧,绝对没问题

网友C:
估计是你放大器的问题吧,按理来说你的思路没错的,你试试换个放大器

网友D:
很明显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哦,因为你带载的时候马上出现压降的情况;解决办法是在你的硬件电路中加以个MOS管,直接将12V电源加在MOS管上,通过控制MOS管的开关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