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实在是不懂,只好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A(2016-04-2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1=P0^0;

sbit out2=P0^1;
sbit out3=P0^2;
sbit out4=P0^3;
bit pwm0;bit pwm1;
bit o1,o2,o3,o4;

uchar  G_pwm_num0=50;//(占空比为50%),这两个参数的最大值为100,因为下面count<=0
uchar  G_pwm_num1=50;
uchar  count;
void time_init()
{
    TMOD=0x21;
    EA=1;
    TH1=156;
    TL1=156;
    TR1=1;
    ET1=1;
    ET0=1;
    TH0=0;
    TL0=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count++;
   if(count<G_pwm_num0)
      pwm0=1;
   else pwm0=0;
   if(count<G_pwm_num1)
      pwm1=1;
   else pwm1=0;
   if(count==100) //这里的占空比是这样算的(G_pwm_num0/100,G_pwm_num1/100)
      {
         count=0;

      }
   else _nop_();
   out1=o1&&pwm0;//left+
   out2=o2&&pwm0;

   out3=o3&&pwm1;//right+
   out4=o4&&pwm1;

}
void main()
{
   time_init();

   G_pwm_num0=50;//占空比可自行定义大小
   o1=1;
   o2=0;//当两者都为0时,停止

   G_pwm_num1=50;
   o3=1;
   o4=0;
   while(1);
}

网友A:
这是我画的仿真电路和程序,现在这个程序只能让电机同速转动。但我需要当我按下SW1时,电机能停止,而且蜂鸣器能报警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C:
你没加按键扫描程序。
PWM也没用到

网友C:
bit pwm0;bit pwm1;改写成sbit pwm0=p0^5;pwm1=p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