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的nrf24l01

楼主(2016-04-27):
搞不明白的NRF24L01。我在一块板子上甲单片机发乙单片机收一切正常,用另一块板子的NRF24L01同一个程序,ACK也检测到反射啦,可就是乙单片机收不到数据,郁闷。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看看

网友B:
LZ,实在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时,用替换法不失为快速确定及排除故障的好方法。

网友C:
模式设置一发一收  电源要用3.3v  电流要达到11ma  看看你的达到了吗  达到了  程序里引脚设置对了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参与,现在回报一下,终于找到原因啦,程序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因为NRF24L01输出的电平太低的原因,因为我用的是51单片机,当IO口采集到大于2,5v单片机认为是高电平,我在单片机跟模块之间加了1k的电阻,有时候还下拉给单片机的电平就很低,所以单片机IO口接收不到高电平,就不能使能CE和CSN高低电平,所以就发布出去数据。我现在是单片机跟模块引脚直接连接问题解决。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