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充电宝容量可能是虚标的?

楼主(2016-04-27):
摘要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电池,各种电池都有各自的容量,同一种电池,放电电流不同,放出来的容量也会不同,平常我们使用的电池容量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呢?

电池有很多参数,如电池的标称电压、电池容量、最大输出功率等等。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也许是电池容量,电池容量是在一定条件下(放电率、温度、终止电压等)电池放出的电量,即电池的容量,通常以安培?小时为单位(简称A?H 表示)。

图1 常见电池种类

一、不同的放电速率,不同的容量

如图2所示,电池放电电流不同,所能够放出的容量不同,放电电流越大,能够放出的电量越小。

  图2 电池放电曲线

二、电池容量测试

采用一台ZEL6011来进行电池容量测试。ZEL6011的电流分辨率最小达到0.1mA,精度为0.05%,可满足常见电池的测试需求。

1、测试前的接线

将电池的正负极直接接入电子负载输入端。在大电流下,导线上的电压降可能对测量带来影响时,由于导线上的有电压降,负载测量的电压会偏低,为了消除这一现象,可以采用远端补偿的接法来消除电压。如图3所示

图3 电池测试远端补偿接法

2、设置停止条件

使用电池测试模式测试电池时,需要先设置电池放电的停止条件。停止条件有:关断电压值、关断容量值和放电时间,当三者中任意一种条件满足时,则电池放电测试停止。

一般的测试重点关注并设置关断电压值,关断容量值和放电时间这两个参数设置为最大即可。

图4 电池容量测试停止条件

3、上位机显示电池放电曲线

使用ZEL6011电子负载的上位机进行测试。将电子负载和电脑连接后,开启上位机软件同样先设定停止条件,再启动电池放电测试,测试结束,上位机可记录电池电压和容量的关系曲线。

图5  电池测试上位机显示波形图

ZEL6000 系列直流可编程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