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使用数组点亮LED

楼主(2016-04-28):
P0口接了八个led,采用共阳的接法,通过以下程序可以让这八个led按要求点亮。单片机中经常会使用到数组,尤其以后的数码管和led点阵,所有这部分学习放在前面。
led采用共阳的接法的意思就是,led的两个引脚中,阳极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在5V电源上,阴极接在可以控制的IO口上,这样八个led都通过这种方式接,接好后就如下图:

#include <AT89X51.H>

//定义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fd,0xfe,

                            0x7f,0xbf,0xdf,0xef,

                            0xf7,0xfb,0xfd,0xfe,

                            0x00,0xff,0x00,0xff,

                            0x01};

//定义无符号的变量i

unsigned char i;

//定义延时函数的声明及实现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判断是否为数组最后一个元素,如不是,则继续执行

          if(table[i]!=0x01)

                {

                        //把第i个元素赋给p2口

                          P2=table[i];

                        //循环变量i自加

                          i++;

                        //调用延时函数

                          delay();

                }

           else

          {

            i=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