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汉字字模提取原理及工具

楼主(2016-04-28):
这里主要讲PCtoLCD这个软件,它可以生成中英文数字混合的字符串的字模数据,可选择字体,大小,并且可独立调整文字的长和宽,生成任意形状的字符。
界面截图如下:
  我们来了解下PCtoLCD这个软件,可以生成中英文数字混合的字符串的字模数据,可选择字体,大小,并且可独立调整文字的长和宽,生成任意形状的字符。
  界面截图如下:

使用方法介绍:
0.生成自定义的小字库:
0.使用PCTOLCD的各种调整功能调整出您需要的文字样式,如字体,字样(下划,倾斜,加粗),大小(各种点阵大小的字体,可锁定点阵本身大小(如16*16),然后在这个固定的点阵大小内调节文字的大小(例如在16*16的点阵中居中显示12*12大小的汉字),各项配置大概如下图,具体的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字模选项配置如下图:
1.将您需要的汉字和符号集中形成一个文本文件

2.使用“导入文本”的按钮
3.建议选中"生成索引文件"

4.点“开始生成”按钮,选择生成的字库文件名
5.然后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与处理文本大小有关),在此期间建议不要动键盘和鼠标。
6.字库生成完毕.
生成的索引文件,如下图:
生成国标一二级汉字库(生成的文件,包含了日常需要的所有字符、汉字,生成的文件大概1.3MB)
0.使用PCTOLCD的各种调整功能调整出您需要的文字样式,如字体,字样(下划,倾斜,加粗),大小(各种点阵大小的字体,可锁定点阵本身大小(如16*16),然后在这个固定的点阵大小内调节文字的大小(例如在16*16的点阵中居中显示12*12大小的汉字).
1.使用“导入文本”的按钮
2.点右下角"生成国标汉字库"按钮.
3.选择字库文件名后单击确定
4.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后既得到生成的汉字库(时间视具体机器而定).
重要提示:
生成汉字库结构介绍
本软件使用的汉字库采用与HZK16相近似的结构,即按照输入汉字的顺序依次排列各汉字的点阵数据,以生成的16*16点阵汉字库举例介绍
16*16点阵汉字库
点阵大小16*16,所以每个汉字点阵数据占用32个字节.用户要使用生成的16*16点阵小字库中的点阵数据,可以在程序中采用如下算法:
0.在生成的字库汉字列表中得到该汉字的偏移量,也就是汉字的记录号HzNum
1.将其*32(HzNum*32)即可得出该汉字点阵在字库中的偏移地址.
3.以这个偏移地址为起点,连续读取文件中的32个字节,既为该汉字的点阵信息.
实际上,对于本软件生成的16*16点阵的国标汉字库是采用区位码排列的,所以与标准的HZK16结构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互换使用.
例如生成一个24*48点阵,楷体,倾斜的汉字库,
0.由于每个汉字占用24*48/8= 144个字节,所以用户可先读取生成的索引列表找到该汉字的记录号.
1.将记录号*144即得到该汉字在字库中的偏移地址.
2.以这个偏移地址为起点,在字库文件中连续读取144个字节,即为该汉字的点阵信息.
知道了以上信息,可以在检索字模时知道如何编程了。最后如何将字模文件用到头文件里,如下:
同时,在编程检索该字模文件时,编程如下:
#include "GB1616.h" //16*16汉字字模
void PutGB16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int i,j,k;
LCD_SetArea(x, y, x+16-1, y+16-1);
for (k=0;k<22;k++) {
   if ((codeGB_16[k].Index[0]==c[0])&&(codeGB_16[k].Index[1]==c[1])){
     for(i=0;i<32;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 i];
    for(j=0;j<8;j++) {
   if((m&0x80)==0x80) {
    LCD_Write_Data(f>>8);
    LCD_Write_Data(f);
    }
   else {
    LCD_Write_Data(b>>8);
    LCD_Write_Data(b);
    }
   m<<=1;
   }
    }
  }
   }
}
同样的英文字符,跟上述方法一样。以上的过程大概就是使用PCtoLCD软件设计字模,并将字模用到程序中,同时检索字模的程序该如何编写都有了。

网友A:
给力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