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wifi继电器模块远程控制使用手册

楼主(2016-04-28):
1,前面啰嗦几句(有基础的可以直接跳过)先要清楚几个基本知识点。wifi模块有两种模式,AP模式和AT模式。AP模式就是类似于路由器,板子本身发出WiFi信号,这里的WiFi信号是 oyldiy 密码:123456789。

2,控制方式有两种,最简单的是直连模式。当板子是AP模式的时候,你就像连你家路由器wifi一样,找到oyldiy 输入密码连上他。(设置->wifi->连接oyldiy)连上了之后就打开APP进入直连控制模式。上面默认ip是192.168.4.1 端口 8000(不用管,直接点击连接,然后就可以控制了)
如下面几个图片。

好的,直连模式你会使用的之后开始下一步。怎么通过路由器来控制这个板子。

3,AT模式控制。AT模式控制的优势,手机通过路由器来控制模块。一个手机可以控制若干个wifi模块。
这个时候模块是客户端,模块要连上路由器必须要知道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还是在这个界面。先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后,在输入框输入路由器的用户名和路由器的密码,然后点击配置。(这里默认设置的是192.168.1.1段,最好配置之前把路由器的地址改下。)
重要,你手机连上路由器后,把手机的地址改成固定IP192.168.1.200
配置之后转到设备界面。点击监听。十几秒后,模块就会通过路由器找到并且连上你的手机,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就可以通过路由器来控制这个模块了。

这是局域网的应用。如果要使用远程控制。其实就是改里面片上程序,上面模拟的就是手机是服务器。如果你自己有服务器,让模块连上你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然后通过手机或者网页和服务器交换数据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了。

如果想要看怎样实现远程控制,回复“远程控制”会发一篇文章给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联系作者

第一步,按下按键复位下模块,让模块处于AP模式(类似路由器)。他会发出oyldiy的wifi信号。手机连上他。
第二步,打开手机APP。进入配置模式

配置成功了后
第三步,进入远程控制界面。登录账户。
就可以远程控制自己的继电器了。

网友A:
请问这个有成品吗?或者是有电路原理图 配件清单之类的

网友B:
远程控制,谢谢

网友C(2016-06-12):
这个有成品吗?

网友D:
看着还行

网友E(2016-10-21):
远程控制,谢谢啦

网友F(2017-03-01):
远程控制 谢谢

网友G(2017-09-19):
远程控制

网友H(2017-10-20):
有教程和说明东西在哪里买的吗

网友I(2018-05-12):
没有电路,没有原码

网友J(2018-09-05):
可以外网控制吗?不是局域网

网友K(2018-10-09):
你好8266是自己编写的固件嘛?

网友L(2019-02-15):
远程控制,谢谢!

网友M(2019-10-21):
有没有电路和源码,谢谢

网友N(2020-03-12):
远程控制系诶些了!

网友O(2021-01-27):
手机的地址怎样改成固定IP192.168.1.200?

网友P(2021-06-11):
有资料吗?

网友Q:
有资料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R(2023-08-10):
这是继电器器是接几V的

网友S:
看着挺赞的。我之前用易微联的无线模块做的无线控制器,那种就比较无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