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模块TP4056电路图

楼主(2016-04-28):
这个一款基于TP4056的锂电池充电模块。
电路图如图:
CHRG亮起,也就是LED2亮的时候就是充电状态。
如果电充满 LED1就会亮起来。说明处于充满状态。

充电过程状态:

充满电的状态:

网友A(2017-04-25):
帖主您好,请问原理图里的电阻阻值分别为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帖主您好,请问原理图里的电阻阻值分别为多大?

R1:122,R2 R3:102

网友C(2017-07-02):
引用 网友B:
R1:122,R2 R3:102

可以打版了

网友D(2017-11-12):
你好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E:
发现TP4056不耐用,有时会烧毁掉IC,没加锂电池保护电路时,锂电池会遭殃,不大安全!

网友F:
我在某宝上买了好几块4056充电板,价格才1元多,挺实用的。

网友G:
应当有保护电路才可靠。

网友H(2017-12-22):
楼主强大,能不能设计一个用电脑适配器来充电的电路,单节的到5串的,带单体保护的电路。

网友I(2018-02-18):
引用 网友D:
你好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可以不用二极管

网友J(2018-05-19):
楼主你这电容式无极性的吧是不是错了?

网友K(2018-07-20):
输出电压为多少呀???

网友L(2019-05-02):
第几脚是调节充电电压的伐值

网友M:
高手 啊 果然人才辈出

网友N(2020-02-21):
充电的同时,锂电池可以接负载继续使用吗

网友O(2020-09-28):
引用 网友N:
充电的同时,锂电池可以接负载继续使用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P:
18650能充吗?

网友Q(2021-06-01):
可以分享一下pcb吗

网友R(2023-05-08):
就是给18650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