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28):
为什么我做的串口通信显示数据一位一位的收(比如,我想一次收到26.8,而他先是2,后是6,中间还很乱发的,不一定正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哎我也只是个菜鸟

网友B:
本来串口通信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电脑、单片机都是用二进制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十进制2应该是要发送32H,6是发送36H,不可以直接发送十进制26的;C语言是可以直接写26,但是编译后还是分开发送的

网友C:
16位单片机不能直接把小数点后的数发过去吧,可以在程序里发送时需要把数字每一位都提取出来,接收时再还原。液晶显示部分也不能直接就把小数显示出来吧,个人意见

网友D:
进来学习下,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E:
串口就是串列传输,只能一位一位传

网友F:
看看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G:
用printf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