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等机型win7 win8.1双系统安装蓝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28):
6K2KY-BFH24-PJW6W-9GK29-TMPWP    lenovo
1.首先,我们先查看一下Win10专业版系统的激活状态:
2.点击桌面左下角的“Windows”按钮,从打开的扩展面板中依次点击“设置”-“更新和安全”,并切换到“激活”选项卡,在此就可以查看到当前系统的激活状态。如图,Win10专业版当前未激活。
3.接下来在桌面左下角的“cortana”搜索框中输入“CMD”,待出现“命令提示符”工具时,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4.此时将“以管理员身份”打开“MSDOS”窗口,在此界面中,依次输出以下命令:slmgr.vbs /upk
5.复制以上命令,并在MSDOW窗口中右击以粘贴此命令,按回车进行确定。
6.此时弹出窗口显未“已成功卸载了产品密钥”
7.接着输入以下命令: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8.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安装了产品密钥”。
9.继续输入以下命令:slmgr /skms zh.us.to
10.弹出窗口提示:“密钥管理服务计算机名成功的设置为zh.us.to”。
11.接下来输入以下命令:slmgr /ato此时将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激活了产品”。
12.最后就可以再次查看当前Win10专业版系统的激活状态啦。如图所示,表明已成功激活Win10专业版系统。
13.最最后要说的话,虽然以上方法只针对Win10专业版系统提供了激活方法。但如果大家拥有Win10正式版其它系统版本的密钥,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操作方法进行激活。
安装完毕后,首先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命令行窗口。
专业版用户请依次输入: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kms.xspace.in
slmgr /ato
企业版用户请依次输入:
slmgr /ipk NPPR9-FWDCX-D2C8J-H872K-2YT43
slmgr /skms kms.xspace.in
slmgr /ato
以管理员权限打开CMD命令运行窗口,然后键入“slmgr.vbs /cpky”命令,系统将弹出“来自注册表的产品密钥成功地清除”
联想Y410p等机型win7win8.1双系统安装蓝屏解决方法
题外话:
声明:此篇日志纯手打,非网上复制粘贴,请尊重劳动成果,转载请注明出处,有文字密集恐惧症的请绕道。
教程属于自己心得。不对因教程所造成的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此教程也许算不上教程,大部分内容都写了造成蓝屏的原因和我解决的过程,如果你只需要解决办法亦或者是结果,可以直接跳过中间内容,直接浏览后面我用红字标注的位置看即可。

正文: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装双系统。不管你是因为工作原因,或许也只是为了装装13之类的,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最近入手了一台联想Y410p美版笔记本,回家之后毫不犹豫的安装了win7和win8.1双系统,采用的是UEFI+GPT方式安装的,均安装的是原版操作系统。win7/8.1都是通过电话激活的。
    但是安装完成win8.1,所以驱动完美搞定之后
进入win7安装驱动之后出现一个问题。安装完所有win7驱动之后重启win7蓝屏。且蓝屏代码一闪而过,没有给你看清楚的机会。
    无奈之下,尝试通过“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来进入。很庆幸的是成功进去了。而这样的将结果就是,重启之后你会发现刚刚安装的驱动都不见了。但是在控制面板里面却可以看到驱动安装过的痕迹,还可以卸载,但是驱动没有被启用。因为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嘛。。你懂滴,个人比较喜欢所有驱动安装完毕之后才重启......
遇到这种问题,估计大部分人和我想的差不多,第一想到的就是,显卡驱动。
在百度谷歌转了很久之后,大部分得到的答案都一样,显卡驱动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几乎没有第二个答案。
但是重启之后安装完其他驱动不装显卡驱动,重启依然蓝屏。无奈,再次的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
后来没办法,只能使用最老的办法。安装一个驱动之后重启一次,终于在N次安装驱动重启之后发现蓝屏了。而这个驱动就是电源管理驱动 ,为何电源管理驱动会造成我的win7蓝屏呢?都是下载的官方驱动。
确定了是电源管理导致的,上网寻找了一遍。发现没有任何一篇说明有详细的解决方法
    大家得到的结论就是。安装双系统。电源管理驱动智能装在其中之一的系统里面,装另一个就会造成蓝屏。。解决方法就是在win7里面不装电源管理驱动,而没人说原因。
再次寻找答案。在it168上面的一篇所谓的的完美解决方案
帖内原话“现在说说我解决安装电源管理导致蓝屏的办法。其实很凑巧。安装完进入win7后,由于没有网卡和无线网卡的驱动,所以无法下载任何驱动。刚好手边没有其他电脑。要想下载驱动,必须重启回到win8下,再到联想官网下载win7的驱动。一个是懒得切换,另一个原因是想到好多驱动都是win7、win8共用的,就想取巧一下,D盘不是有driver目录里边都是win8的驱动么,于是就试着安装了D盘下的win8的网卡驱动。结果很顺利得安装上了。于是,蓝牙,触摸板,读卡器,声卡,摄像头,网卡、无线网卡、内置显卡、GT755M显卡,INTEL快速存储,凡是win8的,win7都能用。而且会比官网上win7专用的驱动好用,比如N卡的驱动。只有两个,一个是芯片驱动,一个是电源管理,因为太多帖子提示安装完蓝屏,所以没装。其实这时win7已经算安装完成了。但设备管理器中有个未知设备,就是ACPI设备,由于没安装电源管理,所以驱动不上。
       感觉非常不完美。试着安装了D盘下的win8的电源管理,重启后果然蓝屏。重启按F5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进win7,本来想卸载电源管理,无意中发现未知设备已经有啦驱动,任务栏也有了电源管理的图标。再重启,一切正常!哈哈,关键就是一定要用win8的电源管理软件来在win7下安装。”

   看到这里,我想说。win8.1使用的是8.0版本的电源管理。而win7使用的7.0版本的电源管理。虽然win8.1的电源管理驱动能在win7下成功安装,但是却不能正常使用。而且作者所说的安装完毕之后采用最近一次正确的配置启动,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驱动没有被正常加载,但是驱动文件还是存在于系统盘内,导致设备管理器认为已经安装了这个驱动,但是实际不会启用。也就是说。这样安装完毕的结果就是这个电源管理就是个摆设。。
     而且由于自己的轻微强迫症。即使此方法可以解决,用着也会心里不舒服。
     继续找,终于在一篇帖子里面看到有人解释说。因为联想电源管理驱动开机需要加载,而且默认是加载C盘的电源管理文件。而电源管理也需要装载C盘。到这里。似乎发现了什么。
对的。装双系统大家都知道的。两个系统盘。这样的结果就是,比如win8.1盘符是C盘。那么win7的系统盘符肯定不是C盘了。都知道。
想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让进win8.1的时候win8.1系统盘是C盘。进win7的时候win7的盘是C盘。带着这个思路开始解决。
经过各种方法。最后发现一种最原始的方法。
我的电脑是分到的6个盘符  分别为 win7系统盘  win8.1系统盘  软件安装  个人工具 视频和其他 游戏  这6个盘符。
而装双系统。win8.1先装的,所以win8.1是C盘。然后win7的盘符我在进入win8.1之后随便分的Z盘。这样。安装完毕之后win7就变成Z盘了。
安装完毕之后安装win7的电源管理驱动就导致了上面的蓝屏。

怎么办呢?
    于是尝试着更改一下win7的盘符。发现进入win7之后。由于系统盘符正在使用。压根不能改变盘符,况且这时候能看到win8的系统依然是C盘。就算能改也不能设置两个C盘啊。
     后来突发奇想。删掉盘符会怎么样?
     说干就干。首先进入win8.1系统。在磁盘管理面然后删掉win7的盘符。使其可用但是不显示,就相当于隐藏了。这样在win8.1的计算机(win8.1里面叫做这台电脑)里面看到的就是五个盘符。win7的盘符为不可见状态。
     然后重启,进入win7系统。发现win7自动给它的系统盘分配了一个盘符。 按着列下去的。自动分配成了H盘。
     意思就是说。系统盘没有盘符,那么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分配一个盘符来启动。CDEFG都已经被其他几个占用,那么理所当然的自动分配成了H盘。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果没有C盘的盘符。是不是启动就会给分配成C盘呢?于是在win7里面重复了一下在win8.1下的操作,删掉了win8.1系统盘的盘符C。然后现在计算机里面就只能看到DEFGH几个盘符了。此时win7的系统盘依然为H。win8.1的盘符已经被删掉了所以不会显示。
     再次重启进入win8.1.嗯,跟我想的一样。win8.1自己成功吧系统盘分配成C盘。win7的在末尾是H盘。很好。至少知道原因了
毫不犹豫。下面实施解决流程:
进入win8.1,删掉win7系统盘盘符。重启一次win8.1.系统盘正常。C盘
进入win7,删掉win8.1盘符。重启再次进入win7.很好,系统盘被自动默认为C盘。
再次重启到win8.1,因为刚才在win8.1下面是删掉了win7的系统盘盘符的。So.启动win8.1之后系统还是会认为win7的盘符处于隐藏状态,所以win8.1还是C盘。
再再次重启到win7。同理。Win7系统盘也是正常的C盘了。
至此。所有问题完美解决。所有驱动都完美安装,尤其是电源管理驱动。也没有任何的蓝屏问题的出现。
不管你进入win7还是win8.1。你所看到的盘符都是一样的。比如我的:任何系统下盘符都是C D E F G。而另外一个系统的盘符为隐藏状态,在计算机(或这台电脑)里面试看不到隐藏盘符的。这样也就有个好处,不会再不经意间把东西存到另外一个系统盘盘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