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8x8点阵显示的贪吃蛇游戏

楼主(2016-04-28):
  说明:使用hc595驱动双色点阵
            使用德飞莱51单片机开发板(DOFLY-V2.3)
                依据程序中的管脚定义用杜邦线接好管脚
                程序可以直接使用。
                程序部分参考自网上和学习板配套资料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
                硬件端口定义
------------------------------------------------*/
sbit LATCH= P1^0;            //锁存
sbit SRCLK= P1^1;      //时钟
sbit SER  = P1^2;      //数据
sbit LATCH_B= P2^2;    //锁存
sbit SRCLK_B= P2^1;           //时钟
sbit SER_B= P2^0;      //锁存
sbit LED=P1^3;                   //结束提示灯
//sbit key1=P3^0;           //上
//sbit key2=P3^1;           //下
//sbit key3=P3^2;           //左
//sbit key4=P3^3;      //右
//sbit key5=P3^4;           //暂停

/*------------------------------------------------
                全局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x[30],y[30];     //蛇身坐标
unsigned char speed=10;        //控制速度变量
unsigned char dx=0,dy=1;           //控制转向变量,初始化为向左运动
bit stop_start,inverse;                   //开始/暂停标志位,颜色显示标志位
bit up=1,down=1,left=1,right=1;//上下左右使能控制位
unsigned char tab[8];                   //显示缓冲数组
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扫描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int t)         //大致延时1mS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发送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LK=0;
             SER=dat&0x80;
             dat<<=1;
             SRCLK=1;
    }
}
/*------------------------------------------------
                发送双字节程序
     595级联,n个595,就需要发送n字节后锁存
------------------------------------------------*/
void Send2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
/*------------------------------------------------
                  595锁存程序
                  595级联发送数据后,锁存有效
------------------------------------------------*/
void Out595(void)
{
    LATCH=0;
    _nop_();
    LATCH=1;
}
/*------------------------------------------------
                发送位码字节程序
               使用另外一片单独595
------------------------------------------------*/
void SendSeg(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字节
    {
         SRCLK_B=0;
         SER_B=dat&0x80;
         dat<<=1;
         SRCLK_B=1;
    }
    LATCH_B=0;    //锁存
    _nop_();
    LATCH_B=1;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_scan()
{
         switch(P3)
         {
                 case 0xfe: if(up)                                                            //up
                                   {
                                           dx=-1;dy=0;                                                //执行向上功能
                                           down=0;left=1;right=1;                           //向下功能失效,其他功能可用
                                   }
                                        break;
                case 0xfd: if(down)                                                                //down
                                   {dx=1;dy=0;up=0;left=1;right=1;}     //
                                        break;
                case 0xfb: if(left)                                                                //left
                                   {dx=0;dy=1;down=1;up=1;right=0;}     //
                                        break;
                case 0xf7: if(right)                                                        //right
                                   {dx=0;dy=-1;down=1;left=1;up=1;}     //
                                         break;
                case 0xef:                                             //暂停/开始键
                                        DelayMs(10);                         //延时去抖
                                        if(P3==0xef)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stop_start=~stop_start;         //暂停/开始标志位取反(按一下暂停再按一下开始)
                                        while(P3==0xef);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case 0xbf:
                                        DelayMs(10);                         //延时去抖
                                        if(P3==0xbf)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speed+=2;                                   //速度增大
                                        while(P3==0xbf);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case 0x7f:         DelayMs(10);                         //延时去抖
                                        if(P3==0x7f)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speed-=2;                                   //速度减小
                                        while(P3==0x7f);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清除显示缓冲区,即清屏
--------------------------------------------------------------*/
void clr_ram(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tab[i] = 0x00;           //逐个清除数组内容
}
/*--------------------------------------------------------------
画点函数,擦点或者绘点
点阵左上角坐标为(0, 0)    右下角坐标为(7, 7)
横坐标为x:0~7        纵坐标为y:0~7
k = 1 --绘点      k = 0 --擦点
-------------------------------------------------------------*/
void point1(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bit k)
{
    if(k) tab[y] |= 0x01 << x;                 //保留原始点,绘制新点
    else  tab[y] &= ~(0x01 << x);         //保留其它点,只擦其中一个点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0_init(void)
{
    TMOD|= 0x01;
    TH0  = 0xf8;        //2ms
    TL0  = 0x36;
    IE  |= 0x82;
    TR0  = 1;
}
/*--------------------------------------------------------------
                                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T1_init(void)
{
    TMOD|= 0x01;
    TH1  = 0x00;        //65ms
    TL1  = 0x00;
    IE  |= 0x88;
    TR1  = 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foodx, foody;        //食物坐标
        unsigned char num=2;            //蛇长度
        bit food,over;                  //食物和结束标志位
          IT0  = 1;                                                  //外部中断0(即P3^2脚)选择边沿触发,下降沿有效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T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stop_start=0;                   //开始/暂停标志位置为开始
        while(1)
        {
                x[0] += dx;   y[0] += dy;        //根据dxdy不同的值来使蛇头移动
        x[0] &= 0x07; y[0] &= 0x07; //作用穿墙,x或y加到8时变为7
                if(!food)                   //放置食物
        {
  again:    foodx = TL0&0x07;           //随机取食物坐标,0~7,但不会超过7
            foody = TH0&0x07;
            for(i = 0; i < num; i++)
            {
                if(foodx==x[i]&&foody==y[i])  //若食物与蛇身重叠,
                                goto again;                                          //则重放食物。
            }
                //        inverse=0;                                                  //颜色标志位置0,显示红色
            point1(foodx, foody, 1);          //显示食物
            food = 1;                         //置食物标志位
        }
                if(x[0] == foodx && y[0] == foody)    //吃到食物
        {
            num++;                            //蛇长增加1节
            food = 0;                         //清食物标志位
        }

                for(;stop_start;);                                          //按下暂停键程序在此进入死循环

        //        inverse=1;                                                      //颜色标志位置1,显示绿色
                for(i = 0; i < num; i++)              //显示蛇身
                point1(x[i], y[i], 1);

        point1(x[i], y[i], 0);                //清蛇尾
                for(i = 1; i < num; i++)              //判断是否自撞
        {
            if((x[0]==x[i])&&(y[0]==y[i]))
            over = 1;                         //置结束标志位
        }
                for(i=0;i<speed;i++) DelayMs(15);           //蛇运动速度

        for(i = 0; i < num; i++)              //蛇移动蛇身
        {
            x[num-i] = x[num-i-1];
            y[num-i] = y[num-i-1];
        }
                if(over)                      //判断是否结束
        {
                        for(i=0;i<10;i++)                  //LED闪5次
                        {
                                LED=~LED;
                                DelayMs(100);
                        }
                        clr_ram();                //清除屏幕
                        num = 2;                  //重新设定蛇长
            point1(foodx, foody, 1);  //重新放置食物
            x[0] = 0; y[0] = 0;       //起点位置
            dx=0;dy=1;                //向左运动
            over = 0;                                   //清除结束标志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
--------------------------------------------------------------*/
void T1_intservice(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0;
    TL1  = 0x00;
        key_scan();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
--------------------------------------------------------------*/
void T0_intservice(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                //定义静态变量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TH0  = 0xf8;
    TL0  = 0x36;                        //重装初值,2ms
        SendSeg(segout[n]);                    //发送列码(相当于数码管中的位码)
        if(inverse)
            Send2Byte(0xff,~tab[n]);//发送点码(相当于数码管中的段码),显示绿色,交换两个量可改变颜色
    else
                Send2Byte(~tab[n],0xff);//发送点码(相当于数码管中的段码),显示红色,交换两个量可改变颜色
        Out595();                                        //595锁存程序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       //防止重影
        Out595();
        n++; if(n == 8) n = 0;      //循环扫描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

网友A(2017-07-01):
左键清屏?没找到原因

网友B(2018-11-15):
有接线图吗

网友C(2020-10-22):
引用 网友B:
有接线图吗

你还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