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发热问题

楼主(2016-04-28):
为什么单片机控制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用L298来做驱动芯片,写入程序之后电机转的慢(其实已经设置到最大转速了,但还是很慢)同时L298持续发热,不到一分钟就烫手,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有错吧    小电流步进电机可以试试ULN2003

网友B:
我原来用L298做过驱动,效果还不错。根据楼主所讲情况我考虑:一个是要考虑供电电压有可能过高;二是步进电机主轴阻力过大。

网友C:
应该是电机阻力太大,换大扭矩的电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请问楼主的步进电机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E:
298驱动芯片的发热很严重,大概真正能用来驱动电机的效率在发热后只有45%

网友F(2017-01-02):
电机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