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字符串

楼主(2016-04-28):
本人目前在研究LCD12684的液晶显示屏,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搞懂,就是在不带字库的LCD上,如果我要显示一串随意的(任意的)字符串的时候,怎样显示呢?我已经知道需要建立字模库,那么这个字模库具体怎么建立比较合理?我参考的显示字符串的例子都是建立特定的字模char code数组,显示的也只能是定义好的。我现在先知道的是如果我要显示的是这样的字符串“123456qsxcde”(随便打的)不是定义这几个字模,而是我下次要显示其他的,只是改变字符串,就可以显示出来的效果,一直没弄清楚。求大家给点意见,帮我解决下,或者提供下思路。这里先谢谢大家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

网友A:
文字表达的不清楚,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表达的不清楚,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你的意思。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但是不是很科学的办法,意思就是自己做的字模数据,如果我要显示这样的一行字符“123fhjk”,我只要在代码中输入这样的字符就能在液晶上显示出来,然而碰到的问题是没法显示出我要的效果

网友B:
显示字符串不一定用12864,用1602、1604即可。1602、1604可方便显示ASCII码字符串,不需要做字模数据。显示汉字时才必须用12864。

网友C(2019-12-03):
同样的问题,求答案。

网友D:
LCD12864好像是已经自带中文字库的。看一下别人怎么用的。
我猜你应该是想把一个变量显示到LCD上。而现在你只会直接写一个静态显示而不是动态。
显示动态的方法只是很简单。
使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打印到字符串,然后再写到LCD显示的的地方。
unsigned char  chspr[32]; //字符串
int tem;   //变量
sprintf(chspr,"温度:%d",tem)
printf("%s",chspr); //打印测试

网友E:
自己搞个ASCII字模数组,显示时从里面找。

网友F:
12864对显示西文字符和数字表示无压力,有中文字库的显示中文也一样。
除非自带的字库里没有的,包括没有的字或没有相应点阵的字,才需要造(相当于画)。

网友C: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好困惑啊

网友G:
自制字库,在取摸的时候要确定好字体的大小,取模后会有相关的信息,包括宽度、高度,这个比较重要,在显示时需要,同时在取摸是要设置好顺序,如纵向或横向取摸,要跟显示的方式要一致,否则显示会是乱码。还有很多显示函数起点都是:X坐标任意数字,Y坐标都是8的倍数。要注意。
LCD的起始点在左上方。

网友H(2022-03-23):
字模库里有什么才能显示什么,库里没有的显示不出来.就是说你想要显示什么先在库里建模.

网友I:
应该是缺少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