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NRF24L01今天搞定

楼主(2016-04-28):
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我对NRF24L01这是晕啊,程序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灵,郁闷的想吃了他。开始看网络上,模块娇乖,怕烧,毕竟我的单片机是5v人家模块不能超过3.6v,加上1117-3.3稳压到3.4v应该没问题吧,现在看真的没问题,这货不是很娇乖的也是很皮实的东西。开始单片机和模块之间连接也是谨遵网络的图图,加1k电阻要不就加下拉,主要是怕烧了宝贝啊,可就是这样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看着ACK应答的很正常,(指示灯一闪一闪)可就是收不到数据,没招啦。今天又开始折腾一个意外的举动数据传过去啦,什么举动?就是按按键的时候手指按在模块的引脚上。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人是带电的,也就是给模块加了电。是不是单片机引脚没收到高电平?豁出去啦不管小东西怕不怕烧的,单片机的引脚和模块的引脚直接连接,哈哈哈还真的一切搞定。什么流水灯,指示灯,温度传输一切OK。我去!!这货和单片机直接连接根本没问题,温度传输工作一下午模块乖得很。总结一下:模块是3.3v供电,模块IO输出最高3.3v被我加电阻有加下拉的,单片机IO收到模块传给的电平达不到高低电平的电压值所以就驱动不了模块也就发送不数据。看着模块好像工作其实不稳定,发射功率应该很低另一片单片机根本收不到数据的。今天先到这里接下来继续折腾。

网友A:
谢谢给我们初学者留下宝贵的经验

网友B:
“加上1117-3.3稳压到3.4v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型号的明显就是3.3V,怎么就成了3.4V了?

“大家都知道人是带电的,也就是给模块加了电” 楼主这话就不对了,3.3V电平的信号都无法让单片机可靠接收工作,不知道楼主身体上带的电是几伏的,能提供多少电流?

“看着模块好像工作其实不稳定,发射功率应该很低另一片单片机根本收不到数据的” 单片机与外设之间的信号传输都不正常,双机之间的通信又怎么能正常,怎么就判断是发射功率低了?把移动机房到发射塔之间的信号切断,移动手机不能对外联络,能说是发射的信号功率太小吗?

网友C:
LZ,几个星期才弄明白是为啥原因,看来还是你对这个无线模块还是了解得并不多。

楼主:
我的确是刚接触NRF24L01这个模块,自己焊的电路板不是很规整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扰,特别在无线这块。不过失败是成功他娘的确不错,今天又把遥控小车的程序调通啦,感觉还是很有成就感,毕竟折腾NRF24L01这么长时间。就是距离近点大约8米,用的是一节18650电池供电(4v)。

网友C:
这个频段无线电的越障能力都很弱,通常都是一个房间的距离,不如在空旷地带的通讯距离远。

楼主:
是的,不过总算折腾出点成绩,明白了很多东西也学到很多,这就是收获

网友D:
除了I/O口外,其芯片必须3.3v供电,其他可以不接限流

网友E:
挺好的,熟悉了以后用起来也不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I/O口外,其芯片必须3.3v供电,其他可以不接限流

是啊,网络上说的很邪乎,所以刚开始拍烧就加下拉或限流,这样做事保护芯片,可很多时候很多程序是调不通的,其实这个芯片的输出和输入IO是耐5v电压的,不过这个芯片要求电源和滤波确实很关键。

网友F(2016-10-23):
赞一个,我也在调试这个无线模块,楼主能否发个程序

网友G(2016-11-28):
资料里好像介绍说供电要用3.3v,i0引脚可以5V

网友H:
这也是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网络上说的很邪乎,所以刚开始拍烧就加下拉或限流,这样做事保护芯片,可很多时候很多程序是调不通 ...

是啊,过多的保护就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