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PIC16F877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是做模拟电路的。不懂单片机,但需要做一个控制电路,电路图是网上找的,用的是单片机PIC16F877,请问各位老师,按照该图要实现图中所示的控制功能。PIC16F877是否需要编写程序啊。还是该芯片有厂家出厂预置程序,按这个图直接插上芯片就可以可以应用了。谢谢

网友A(2016-04-29):
不管买已烧录好的芯片还是自己去烧录,有了固件的芯片电路才能运转起来。

网友B:
就我所知,单片机几乎没有出厂就自带程序的,强要说有,只见过stc单片机出厂自带流水灯程序的,但流水灯除了演示,几无用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批量定值的所谓掩膜芯片,这种芯片的确是出厂就写好程序了,是订制的,程序功能和线路连接都是设计好的,不能改成别的应用,芯片里面的程序也是一次性写好不能更改的。老式键盘里面有一种8048芯片就是这种方案。
     普通的PIC16F系列芯片,程序都是编写后写入芯片才能用,不能买回来直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我所知,单片机几乎没有出厂就自带程序的,强要说有,只见过stc单片机出厂自带流水灯程序的,但流水灯除 ...

一般的电子元器件商场几乎没有,但网店就不一定了。只要你有这个需求就会有人去做。

网友C:
可以买个pic k150,好像十来块钱,贵一点的有pic kit3,不过在某宝上都能很便宜的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