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go to definition of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keil中在其他.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函数,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头文件包含那些都设置好了,编译也不会报错,程序也可以正常执行。但是我如果在主函数中右击这个函数,选择go to definition of。。则会提示找不到它的定义。
求问怎么破?

楼主:
在同一个.c文件下也提示找不到。但以前是可以的

网友A:
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bug,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