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变式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6-04-29):
我要用STM32作svpwm,所以先写了一个小程序输出每个PWM波形都不一样的PWM波形。软件仿真结果如图:
         但是烧到片子里后用示波器现实的波形却是这样的,就像图片PWM1-PWM5一样的波形连续动态刷新。

         代码如下: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TypeDef;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
  TTypeDef.TIM_Period=60000;
  TTypeDef.TIM_Prescaler=0;
  TTypeDef.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TypeDef.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TIM_TimeBaseInit(TIM1 , &TTypeDef);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TIM1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TIM1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1 ,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 ENABLE);
  TIM1->DIER=0x0001;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nt x;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Update)!=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TIM1->SR=0x0000;
      if (ClkCount==17)
            {
                ClkCount=0;
            }
            else
            {
                ClkCount++;
            }
            if (ClkCount%2!=0)
            {
            x=3000*ClkCount;
            TIM_SetCompare1(TIM1 , x);
            }
    }
}

软件仿真PWM

软件仿真PWM

PWM1

PWM1

PWM2

PWM2

PWM3

PWM3

PWM4

PWM4

PWM5

PWM5

网友A:
单片机输出的 PWM 都是方波。只能调频率及占空比,要达到正弦波只能通过整形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