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耳机插口开发的 示波器和信号源(软件)

楼主:
今天发现两款软件非常的简单省钱
PC示波器和PC信号源

通过自制的测试引出线接进电路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啦!!!!!!

信号源

信号源

示波器

示波器

滤波电路实验

滤波电路实验

耳机引出线接线示意图

耳机引出线接线示意图

5. 软件.rar

网友A(2016-06-16):
那个软件我的电脑运行不了

网友B(2017-03-08):
给点黑币吧.

网友C(2017-10-09):
看起来很溜啊,很适合在学校玩

网友D(2017-12-12):
跌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找了很久了

网友E(2018-02-27):
不了解话筒输入口对信号的要求,求科普

网友F:
看不到啊,应该是个好方法

网友G(2019-04-19):
楼上各位:1、为什么运行SETUP.EXE显示:【xx命令行参数,不能继续】;
               2、为什么PC示波器画面里的输入设备选择是空白?
谁能帮着答疑解惑

网友H:
频率太低,只供玩耍,没有实际用处,以前玩过,老软件了。易干扰,视乎频率太低或直流信号都不行,最好弄个隔离电路,防止烧坏声卡。

网友I(2019-12-25):
usb外接探针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J(2020-03-07):
偶然发现这个,马上下载试了试,挺好,挺实用,疫情过去后去店里拿烙铁焊接一个探头做实验,谢谢楼主提供软件

网友K(2020-06-03):
感谢大佬,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