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好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6-04-29):
我用的是开发版,写了个程序,下载进单片机进去后,有时候蜂鸣器老是响而且是非常快速频率响!有的时候数码管还乱显示!问题是我写程序根本就没有使用那一部分引脚啊!!!!!蜂鸣器用是用了但是让它响的频率非常慢,用的是小延时函数实现的,不可能以那么快的频率响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神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A:
要看看你的实验板的硬件电路,很多实验板单片机的引脚是复用的,小延时蜂鸣器肯定响的频率快啦。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开发板嘛,开发板有很多引脚是复用的,有些事通过拨码开关有些是通过跳线帽来选择的。开发板的教程里面一般都会教你怎么搞这些跳线的。

网友C:
首先检查硬件是否和你写的程序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硬件是否和你写的程序对应

对映着呢,函数写好以后就没有调用编译下载进去就出问题,把编好的函数注释掉在编译下载进去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写的函数根本就没有操作那一部分引脚啊!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加个功能,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奇怪死了啊!!!!

网友D:
管脚是否共用   原理图是否看懂了   原理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