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入门之七:按键检测

楼主(2016-04-30):
本文旨在介绍单片机入门的基础知识,为初接触或即将接触单片的新手提供一个入门指导。本文章会陆续推出,隔几天一个章节。希望对广大即将接触单片机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有错误欢迎回帖指出与本人交流或加入QQ143586739.按键是单片机系统中最常用的交互方式,大学课程里介绍按键的时候,分为了两种:独立式按键和矩阵式按键。在单片机初期,各种扩展芯片的匮乏,导致了IO口资源的宝贵。而今各种按键管理芯片层出不穷,可以实现用尽可能少的IO口检测较多的按键,所以本人认为,矩阵式键盘如今存在的意义只是用在教学上了。下面介绍按键检测的方法。

功能描述:
图中有8个按键,8个发光二极管,1个数码管。当按键1按下时,数码管显示数字1,同时第一个发光二极管点亮。依次类推,当第八个按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8,并且第八个发光二极管点亮。
硬件分析:按键的一端接单片机,另一端接地,按键按下后单片机侧为低电平,所以当单片机检测到相应的端口为低电平时即可判断按键被按下,(实际应用时,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在按键侧加上拉电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数据表
uchar code led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发光二极管数据表
uchar i,j,z,temp,num;
void delay(z)     //延时子程序
{
   for(j=z;j>0;j--)
      for(i=110;i>0;i--);
}
void main()
{
P0=0x00; //灭数码管
P1=0xff;   //P1口置位

while(1)
   {
        temp=P1;   //P1口的状态送给变量temp
        temp=temp&0xff; //与全1做与运算,看是否有键按下
   while(temp!=0xff)     //如果有键按下则进入循环
    {
     delay(5);     //消除抖动
     temp=P1; //再次读入P1口的状态
     temp=temp&0xff;
       while(temp!=0xff)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temp=P1;   //读回P1的按键情况
        switch(temp)
       {
       case 0xfe: num=0;   //第一个键按下
                            break;
        case 0xfd:num=1;
                           break;
       case 0xfb:num=2;
                            break;
       case 0xf7:num=3;
                           break;
       case 0xef:num=4;
                           break;
       case 0xdf:num=5;
                              break;
       case 0xbf:num=6;
                             break;
       case 0x7f:num=7; //第八个键按下
                             break;
       }
      while(temp!=0xff) //松手检测
       {
        temp=P1;
        temp=temp&0xff;

       }
        P0=table[num+1]; //数码管显示
        P3=ledtable[num]; //发光二极管点亮
        delay(500);
       }
    }
   }
}
按键2按下时:

按键5按下时:

按键8按下时: